EL34 单端推三分频落地箱

楼主(2020-11-18):
请教各位老师  有没有EL34 单端能够推动的三分频落地箱推荐

网友:
看箱子灵敏度。

网友:
EL34推灵敏度较低的三分频控制能力、动态会受限。灵敏度高的箱子表现好点

楼主:
一般多少灵敏度的三分频落地箱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多少灵敏度的三分频落地箱好点

90DB以上的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