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一根185平方铝电缆电阻

楼主(2020-11-18):
几年前单位埋置一根停电时发电备用电缆,我估算负荷与线缆长度建议买240平方电缆,最后不知领导跟谁讨论了只买回185平方铝线电缆。后来试用时电压不足,有台30千瓦的水泵不能正常使用。今天我实测量了一下该电缆电阻正常,不是非标电缆。功率不足是线路过长水泵启动电流大电压降太大影响其他电器正常工作。

电缆长度450米,短接一头回路两根长900米

公式计算标准电阻0.138欧。

使用简易电池内阻仪测量电阻1.01欧,内阻仪是使用1K频率正弦波测量的,得出的是阻抗,不能作为工频电阻抗。

通过工频电流测量电压降计算得到0.178欧,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数据。

通过直流测量电压降计算得到0.135欧,说明电缆平方数合格。直流电阻比工频阻抗小,电缆过长时工频电阻抗也不可忽略。

使用的是两块3位半数字万用表,误差应该不大。0.178欧阻抗,30千瓦电机启动电流瞬间超过600A,电压降超过100V真正的影响到其他用电器。照这样看就是使用240平方电缆也是启动有影响。

网友:
还要加补偿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总的要带多少负荷。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是什么?降压启动还是平面变阻器启动?三相供电吧。重荷启动30KW ...

我觉得楼主使用的是单相供电,,,电缆长度450米,短接一头回路两根长900米。

网友C:
这么粗的线,30kW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粗的线,30kW没问题吧

其他电器也有100千瓦,再启动这30千瓦水泵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电器也有100千瓦,再启动这30千瓦水泵就不行了。

不知总的要带多少负荷。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是什么?降压启动还是平面变阻器启动?三相供电吧。重荷启动30KW也不大,200多A吧?

网友:
三相电负荷100KW,供电半径不超500M,185*3 LJ也可用,240mm2正好。

网友:
那么大功率电机,不采用降压限流启动很容易影响线路电压或者跳闸。它达到额定正常转速后185平方线路完全能应付了。

网友:
应该装上变频调速器,这样工作状态好得多

网友A:
          实践中对于采用380v三相四线制临时供电的铝线路来讲可以试用:线路电阻(Ω)=32*公里数/ 导线截面积(平方毫米)     另外   线路电压降(v)=(110/导线截面积) *电机千瓦数*供电距离(千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电器也有100千瓦,再启动这30千瓦水泵就不行了。

哦,这样可能会有影响,可能只有试试降压启动了。

网友:
用变频器带动水泵,就可以运行了,还能节电。

网友:
星三角形启动

网友:
用自耦减压或软启动吧,供电距离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总的要带多少负荷。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是什么?降压启动还是平面变阻器启动?三相供电吧。重荷启动30KW ...

这是停电暂时用的线路,其他总负荷是超过的,只是不会全部同时使用。虽然这水泵原是自偶降压启动损坏后改直接启动电流过大。水泵启动不算重负荷启动,但瞬间冲击电流还是有的,弄的各办公电脑重启数据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千瓦电机得用启动柜吧,俺以前开那机床电机是75千瓦,用的变频器

是有降压启动柜,但正常电源变压器就在10几米处并且容量足够,老旧的设备坏后就直接启动了。变频器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轮到这台水泵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中对于采用380v三相四线制临时供电的铝线路来讲可以试用:线路电阻(Ω)=32*公里数/ 导线截 ...

这个经验公式是指单根导线电阻或压降的吗?我代入数据计算好像不太对版。

楼主:
潜水泵,不可能改星三角形启动方式了。修原启动方式比较好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经验公式是指单根导线电阻或压降的吗?我代入数据计算好像不太对版。

       这是--三相四线--制供电,电机使用380V电压,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约为每千瓦2安培·。公式中的公里数是配电变压器导线起始点到电动机的距离。公式用来计算线路电压降,从而粗略推测导线截面积的。事实上·导线截面积可以按照三个方面选择:1,按照导线的机械强度。2,按照电气设备的允许电流。3,按照允许电压损失选择,工程临时线多以允许电压损失来考虑导线线径·,有时候也会从以上三个方面同时考虑。
       当电机额定功率大于供电变压器功率30%时要考虑·启动方式的选择。对于单相大功率电机还要考虑效率问题,功率因数问题,还有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与用电器的使用功率配合问题,导线长度与直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相四线--制供电,电机使用380V电压,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约为每千瓦2安培·。公式中的公里 ...

谢谢解析。
干电工的基本都懂380V三相电动机电流是千瓦数的2倍,用您这经验公式计算电压降真的很简单

网友E:
好像没有那么大电流,硬启大约300多到400A吧。
另外30KW电机因当设置软启动,硬启动空开用多大的,650A?
正常工作后,电流下降,大空开如何起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有那么大电流,硬启大约300多到400A吧。
另外30KW电机因当设置软启动,硬启动空开用多大的,650A?
...

160A的启动型空开足够了,电动机还配有热过载保护器的。

我一同学所在的公司,380V260KW以下的电动机都是直接启动,因为供电容量足够,高压220KV进线。电工手册上的7.5KW以上不能直接启动早已过时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60A的启动型空开足够了,电动机还配有热过载保护器的。

我一同学所在的公司,380V260KW以下的电动机 ...

何须计算多多?问题只在起动柜坏了没修,就直接用,检修一下起动柜就是了,这些大电器并不象晶体管IC

功放一烧一大堆.都是个别起弧点击穿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须计算多多?问题只在起动柜坏了没修,就直接用,检修一下起动柜就是了,这些大电器并不象晶体管IC

功 ...

不知道怎么烧的,几年前我来时见几乎都拆完配件了。现在很少停电,停电就不启用它不修也无所谓了。现在变压器都好几台,总容量超过2千KV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烧的,几年前我来时见几乎都拆完配件了。现在很少停电,停电就不启用它不修也无所谓了。现在变 ...

哈哈,在公企上班哈,我在班时有变压器退役,半年不到,七八吨油也飞了。

网友G:
380v   260kw直接起动  一派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380v   260kw直接起动  一派胡言

没是我真眼见到,但我相信我的同学不是吹牛。他们公司两路220KV进线,这样的公司配电用电你亲见过吗?

我在日榨万吨的糖厂见过一个车间380V100KW的电动机(都是水泵)几十台一排排的,都是直接启动。工厂用电是自己发电,容量多少我不懂。500KW的电动机我见有7、8台,6.3KV700KW的也有几台,这只是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使用的是单相供电,,,电缆长度450米,短接一头回路两根长900米。

也不一定啊。。。三相三根线,为了测每根电阻,肯定只测一根就可以了。测一根,为了方便,一定是测2根么!

网友:
修复原柜最实在,折腾其它的都是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