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改无线遥控求助

楼主(2020-11-19):
一台烤火桌,配备了触摸按键和红外遥控器,如果冬天罩上保暖被,红外遥控就失效了。如果要使用触摸控制,还需要给保暖被开窗,挺麻烦。
想改无线遥控,距离不要太远(1m以内)。
目前有几个设想:
1、把红外发射管换成压电陶瓷片,红外接收头换成超声波接收放大电路;
2、把红外发射管换成一个电感线圈加天线,接收头类似更改;
3、购买低压无线收发套件(遥控器可能工作在2v的电压下)

请教各位大神,这些方案的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A:
超再生遥控可以试一下,点动接它的按钮,

网友B:
把接收探头的那个发光二级管样的接收管,接两根线引到外面能收到信号的地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收探头的那个发光二级管样的接收管,接两根线引到外面能收到信号的地方即可。

这个方案还不如给保暖被开窗,因为保暖被是罩到了底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再生遥控可以试一下,点动接它的按钮,

原遥控有8键。目前简单的想法是单纯的把红外线的信号传输改为无线的……

网友C:
搞个单片机中转一下协议比较好。

射频的话,你能买到的模块大多是 433/315 这样的超外差,允许波特率不到 10kbps,而且有很大干扰。
接收端直接换掉 HX1838 的话,干扰可能让后级死机。

搞个单片机中继,一端接收射频(315/433/蓝牙/WIFI),另一端转发红外帧,这个比较靠谱。
不过需要编程基础,至少是 Arduino 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遥控有8键。目前简单的想法是单纯的把红外线的信号传输改为无线的……

8键的也能找到,或者只接最关键常用的键,开关,加,减,。其它要编程什么的,我是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单片机中转一下协议比较好。

射频的话,你能买到的模块大多是 433/315 这样的超外差,允许波特率不 ...

红外好像是38kHz的频率吧,不知道近距离有何透传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外好像是38kHz的频率吧,不知道近距离有何透传方案……

38k 载波,比特速率大约 1kbps.

直接改无线的话,肯定是适合传比特流,带着 38k 载波传就太浪费了。

透传的话,我倒是做过红外入、红外出的系统,中间单片机转换了协议。
当时主要给空调设定几个工作点(温度、风量都写死),另找个遥控器一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k 载波,比特速率大约 1kbps.

直接改无线的话,肯定是适合传比特流,带着 38k 载波传就太浪费了。

那个改动比较大啊,我就单纯的想把红外发射接收转成电磁波发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