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七管国产电子管收音机是什么牌子?求高手解疑

楼主(2020-11-19):
一台7管电子管收音机,刻度盘上写着北京电子仪器厂,机子有3只喇叭,外壳长度65cm左右,非常重,喇叭面板是铝制,标牌好像掉了。不知什么牌子,很想知道它的来历,前辈们来聊聊。

网友:
北京711(牡丹752AGP)与牡丹911之间的产品。1956年北京的一些私营小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北京广播器材厂,1958年改为国营,1957年该厂产品开始出口,经上级批准使用牡丹商标,1959年更名北京电子仪器厂,1964年更名为北京无线电厂。

楼主:
图片来了!

楼主:
后面的样子

网友A:
北京电子仪器厂有生产北京牌(出口:牡丹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电子仪器厂有生产北京牌(出口:牡丹牌)

多谢,请问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
白老师,请问这款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这是国产的精品了 高大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老师,请问这款具体什么型号?

《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中只有北京711(出口型号牡丹752AGP,为一级机)的电路,但是只有两个喇叭,按键也没有这么多,该机应当也是一级机,为牡丹911之间的一个型号。
13827789[/attachim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中只有北京711(出口型号牡丹752AGP,为一级机)的电路,但 ...

多谢解惑,您真是渊博,我也查了许多资料,也在网上查了,始终没有搞清楚,只怀疑是牡丹牌地……

网友C:
楼上的北京 711(三波段;注意琴键开关-三个波段,一个拾音,一个电源共五建)琴键开关按键破损,给你个外观完好的图片。
再看看牡丹911高级机(多波段开关注意琴键开关)。可以理解为你的7灯机检波中高频部分与911基本相同,变频是否用6U1还是6A2就不得而知了。低放部分去掉电子分频功率放大的一只管,再去掉一只整流就是七灯机了。也就是白版说的过度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京、牡丹711来了

还是希望有了解本机情况的前辈现身说法,让我等后学解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北京 711(三波段;注意琴键开关-三个波段,一个拾音,一个电源共五建)琴键开关按键破损,给你个外 ...

另有一台也是北京电子仪器厂产,7管机,好像牡丹711,但猫眼位置和外观有差异,请前辈们鉴定。

楼主:
图片上来!

楼主:
残机一台,2喇叭缺一个,剩下一个喇叭为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七管的机子。

网友:
仅是外观变化大多厂家在原型号后面加一后缀数字或字母,也有顺延型号的。
给你两个链接,也可能你已经看过。
https://www.997788.com/pr/detail_621_57852493_0.html
https://www.997788.com/48131/search_621_581035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