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经过几代人改装的美国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0-11-19):
刚入手一台美国收音机,到手后看到是117伏电压的,一时没找到变压器想先清清灰吧,打开一看,大为惊奇。先是内部被加了一个木框方形天线,木框还是卯榫结构的,设置了三个接触点,一看就是老改。拆开机芯更为惊奇,底壳电容新老搭配,还改了一个输入牛,内部加了一个电路板,还是sony芯片。插电试了一下,只能收FM,主板上没有磁棒天线,晃动电子管里有响动,有几个电子管不亮不热,估计是只用了功放电路,大家看看。

网友:
好像是把原机AM的空联拆了,空位加集成电路FM,用胆功放出声。

网友:
不是原汁原味的了,没啥用了,扔了吧。

网友:
弄了个收音机芯放在里面

网友:
如果有足够时间玩,又有耐心,己经有图纸,全机复原没难度,木框天线是原装,可抗开关电源噪声.喇叭

在美机中算大的了

网友:
0.15A灯丝的117V串丝机,要想复原,买管子就得不少钱。不过,加个电源变压器,改成6S**系列的管子,就能便宜好多了。

网友:
空气连没了,没法折腾了

网友:
找到原电路图和对应老元件,恢复一台中波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底板下面的多数阻容原件都已经是国产的啦。

网友:
喇叭是国产的吧

网友:
那个木框天线可真是原装的。不必生疑

网友:
高手改机了。

网友:
搞成假冒伪劣的啦

网友:
看喇叭不像美国的呀

网友:
我也正在改一台美机变Fm机,

网友(2020-12-21):
呵呵,不算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这个我见过

网友:
底下的国产电阻和电容也是老货啊。只有那个集成电路的FM才是新货。而且,似乎原装也不是用的空气双联,而是用的可变电感调谐。

网友:
古董机器,能到自己手里也是个缘,尽力恢复!这个机器管子便宜,外盒完好。原机就没有空联,是调感的。唯有喇叭和输出牛不是原装,至于那些阻容件,配齐原来老货,也不困难的。随给图纸和照片,希望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