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问题

楼主(2020-11-20):
调谐线圈电感和本振线圈的电感量一样吗,有什么区别.都是使用270P的可调电容,怎样计算频率,谢谢

网友A:
调谐线圈与本振线圈电感不一样,调谐线圈中波频率535~1605KHz,覆盖系数为3,振荡线圈频率低端为535+465=1000KHz,高端为1605+465=2070KHz覆盖系数为2.07,振荡连要串一个垫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谐线圈与本振线圈电感不一样,调谐线圈中波频率535~1605KHz,覆盖系数为3,振荡线圈频率低端为535+465=10 ...

那垫整电容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
垫整电容可以计算得出,简便的方法是参照成品机,中波一般为300~330P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中波收音机来说,如果可变电容是等容,那么RF调谐线圈和振荡变压器谐振线圈的电感量是很相近的,又因为 ...

怎样计算垫整电容和线圈电感量呢,谢谢

网友(2021-05-01):
引用 网友A:
调谐线圈与本振线圈电感不一样,调谐线圈中波频率535~1605KHz,覆盖系数为3,振荡线圈频率低端为535+465=10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