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雀石收音机

楼主(2020-11-21):
发现一款孔雀石收音机,软件定义的无线电,带屏幕,脱离电脑,像一台真正的收音机,很炫酷,不知坛里有没有见识过的朋友,介绍一下性能。从矿石收音机到软件无线电,有点技术跨越的感觉。

网友(2021-11-06):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可以极大相似模拟信号,但无法等于或超过模拟信号。就像光盘无法超越黑胶一样。只要是接收模拟信号 ...

模拟信号比数字信号好是个伪命题, 首先模拟信号的记录,保存, 复制都是大问题, 拿黑胶来说, 从母盘到黑胶的复制过程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失真, 黑胶在重放过程也是无法100%还原,甚至前后2次回放的信号都不完全一样, 更不要说不同的拾音头读取的信号不同, 还有唱片长时间存放造成物理变形, 都是无法克服的问题。

而数字信号只有ad/da过程存在失真, 一旦记录下来, 不管读取多少遍, 也不管经过多少年, 每次读取都可以保证数字信号完全一样,丝毫不差, 而随着dac器件的不断发展,从数字到模拟这个过程可以不断降低失真。

本来稍稍动点脑筋,就知道模拟信号根本不存在高保真, 但是很多人顶礼膜拜

网友B(2021-01-25):
引用 网友C:
不要迷信软件收音机,所谓软件的收音机是要有硬件支持的,没有硬件的支持一切软件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所谓 ...

你对sdr软件定义的理解有误。软件不既既是用来控制收音机,相反软件是实现了收音机最核心的功能,比如高通,低通,带通,检波就都是通过ad采样后经过数字运算实现的。这可跟晶体管代替电子管有本质区别,数字化技术它直接取代一部分模拟电路。因为软件的灵活性,它可以不改变现有电路的情况下非常方便灵活的实现各种模拟电路功能。

网友(2020-12-18):
引用 楼主:
这是注册板,据说可以数字输入,也就是说触摸屏可以调出虚拟键盘直接输入频率,因此无需实体键盘。我看好 ...

国内单片机高手也很多,电路也有,为啥没人自己写个程序实现相同功能

网友(2021-02-08):
引用 网友C:
不要迷信软件收音机,所谓软件的收音机是要有硬件支持的,没有硬件的支持一切软件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所谓 ...

看样子你对SDR有误解了,SDR的原文就是软件定义无线电这三个词的开头字母缩写。
SDR的工作原理就是把接收的信号进行AD采样进行数字化,然后再用软件来进行处理,这个软件处理的地方可是非常多的,不是你理解的控制显示什么的了,主要有解调信号,比如我们通常的信号的调制有三大方面,一个是AM调幅,二是FM调频,三是PM调相,这个是根据一个波的三个特征量来进行的调制,然后还有对信号的调制时对频谱的一些处理,比如SSB单边带等,如果这些都要用模拟电路的话,是非常复杂的,还有滤波,也可以用软件一定来实现,如果是用硬件的话,要做到性能高的话,成本是很高的,比如石英滤波器,空腔滤波器等,以前的模拟大哥大里面还有双工器呢,现在的手机可以说就是一个SDR,所以可以做得很小了。
以前的数字电路特别是AD采样性能不高,对小信号不友好,而且采样率做不高,频率也做不高,就只能采用硬件的方式将接收的信号先变频放大到一定频率以下,但这样一来,软件的好处就受到了硬件的限制,现在的高级SDR可以做到信号直采,然后再进行数字处理,这是最理想的,但对数字IC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些IC就是所谓DSP了,这个是中国不能生产的,或者不能生产高性能的,受制别人的产品。
可以这么说,理论上任何形式的接收机,只要用数字直采后,再进行DSP处理,就可以解调出任何制式的信号,而且还可以对信号进行任何处理。
目前的SDR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假信号有点多。
SDR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接收处理的信号带宽可以很宽,这样可以对接收的信号进行频谱显示,方便接收不同的信号,但在解调时又可以灵活的选择带宽。
以前要在一个很宽的频带内接收不同的信号只能采用扫描的方式,但你扫过了的时候如果有信号出现你就接收不到,但SDR这种宽带接收的话只要在频带内就可以同时收到的。
总之用软件进行信号的处理是非常方便的,性能也可以很强大,但最大的依靠就是DSP的IC了

网友(2020-11-21):
论坛有的你往前翻翻,或者搜索一下。

网友:
不错,就是价格太贵,没下手。
谁有使用报告,发来看看。

网友:
我也在关注孔雀石。从指标上看,这机器的非注册版能到200兆,注册版能到2G还是3G,并且解调模式更多。网上能找到的接收视频,基本都是接收调频广播,很少有接收短波SSB和CW的。前不久哈罗CQ上出了一批注册版,价格不贵,很快就卖光了。

网友:
QQ群里有固件,电路等资料,自己做呗,很多人都自己做。

孔雀石接收机唯一群

网友D:
俄罗斯的开源作品(电路开源,软件不开源)

群里有人买了,据反映短波噪音很大,接收不好,但淘宝上做的人很多,电路版本不同,其它版本不知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俄罗斯的开源作品(电路开源,软件不开源)

群里有人买了,据反映短波噪音很大,接收不好,但淘宝上做的人 ...

和普通收音机一样,调幅接收也需要很好的天线才行,要室外天线,屏蔽馈线接入室内,没有好的信号入口,再好的收音机也是摆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俄罗斯的开源作品(电路开源,软件不开源)

群里有人买了,据反映短波噪音很大,接收不好,但淘宝上做的人 ...

孔雀石的收音机,短波效果应该是尤其的好,我见过人家做出来的拿在手里,拉杆天线直接能收7050,14270短波单边带信号,那信号解调出来杠杠的,很好。
唯一的缺陷:好像没法直接数字置频。
如果说短波噪音大,肯定是版本不对,改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孔雀石的收音机,短波效果应该是尤其的好,我见过人家做出来的拿在手里,拉杆天线直接能收7050,14270短波 ...

怀疑是布线不合理, 板子很小, 电路密集,还有个大cpu, 如果没处理好,带来额外噪音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布线不合理, 板子很小, 电路密集,还有个大cpu, 如果没处理好,带来额外噪音也不奇怪

是的,后面有很多疯狂者在DIY的。各种版本都有了。

网友:
立创开源网站,有人分享了成功的打板文件(双面板), 有兴趣自己找找

最初的俄罗斯原版电路,不知道现在有没改进
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前级电路芯片化,不用分立元件

巧的是,里面用到的音频解码输出芯片,正是当初在立创用券撸的新唐的NAU88C22, 前前后后撸了11片,不过淘宝上也不贵,本来设想做个音频录音解码,但指标不好作罢,用在收音机倒是合适。

网友F:
原本想买一台试试的。
结果没买到,可能是事先没沟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原本想买一台试试的。
结果没买到,可能是事先没沟通吧。

最近的网红收音机 ,价格也一直涨。最初400多,现在好像要700多?

网友C:
    不要迷信软件收音机,所谓软件的收音机是要有硬件支持的,没有硬件的支持一切软件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所谓软件定义,我想主要是在收音机中导入了微机块,导入了用微机块来控制和显示硬件的状态和信号的目的.

     几十年来,在收音机的硬件性能上都没有什么突破之处.没有什么质的变化,那么用了用软件来控制操作收音机又有何用呢?

     这一点有些象集成电路代替晶体管来做收音机一个样,用了集成电路只是使收音机的体积缩小了许多,但在收音机的性能上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甚至比原先分立元件的晶体管机器来要差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近的网红收音机 ,价格也一直涨。最初400多,现在好像要700多?

就是400多的时候下的订,结果,,,,,没发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是400多的时候下的订,结果,,,,,没发货。

网上资料详细,你有空? 自己diy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网上资料详细,你有空? 自己diy一个

diy的兴趣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y的兴趣不大。

说实在,成品机我也没兴趣,了解了解而已

楼主:
壬иSDRЯ''SDR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迷信软件收音机,所谓软件的收音机是要有硬件支持的,没有硬件的支持一切软件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所谓 ...

我的理解:软件收音机是把天线接收下来的信号经过缓冲,进行数字化转换,然后进行各种处理,包括可变带宽数字滤波器,各种制式解调,静噪,最后还原出音频。之前这种SDR需要电脑做终端,电脑自身的干扰以及携带的不便很难大众接受,然而这种'孔雀石'收音机终于把SDR推向了巅峰,是一种真正的软件收音机。其实这种技术很早以前就在高级电台,高级收信机上应用了,只不过几万,几十万的价格普通百姓无缘问津,如今几百元的价格可以领略一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本想买一台试试的。
结果没买到,可能是事先没沟通吧。

比较专业的一台,其它的外壳都是铝合金型材的。

网友:
我买了,同等接收环境下,同样的天线,与短波电台(老IC-735,性能正常)相比,短波接收效果还是不错的,但似乎假信号多,抗干扰差点。中波、FM调频广播没试过。这机器有直接输入频率的功能,有LSB、USB、AM、NFM、WFM解调模式,有CW解码功能,但没有CW接收模式,要用LSB或USB调偏,利用差频来解调。我买的机器,板子做的还可以,但周边配件极差,编码器时好时坏,触摸屏不好用,天线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孔雀石硬件电路其实很简洁,容易看懂,模拟部分性能基本由msi001芯片决定,复杂在软件上

输入经过一个芯片做预放大(可通过射频开关直通),然后通过射频开关分成7路,也就是把0-2G频段分为7段,再各自经过滤波器,最后合成5段送到MSI001,芯片完成正交混频(2路),最后输出0中频或低中频,再由CPU内部ADC转成数字信号处理

MSI001内部框图

再看看SI4735的

是不是很相似?  (SI4735把adc和软件处理也集成进去)

其实他们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变频到低中频再解调,只不过si4735无论从硬件还是内部软件上都更弱些, 其实可以把si4735看作孔雀石的缩小再缩小版

PS:  MSI001提到内部集成1个幅度可控的正弦波发生器,滤波后可以用来作为调谐电压,用在天线或者滤波器上, 孔雀石使用固定滤波器,如果做成可调谐,能进一步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专业的一台,其它的外壳都是铝合金型材的。

群里也看到了这图, 右下脚如果搞个数字键盘就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软件收音机是把天线接收下来的信号经过缓冲,进行数字化转换,然后进行各种处理,包括可变带宽 ...

你说的这种是直采SDR,很贵的,孔雀石属于变频后再处理,不是直采

商品直采机用的高速ADC很贵,比如ADI的LTC2208, 2209(全新大几百呢,不比1Gsa示波器用ADC便宜), 就是16位130Msps/160Msps, 直接AD后数据量惊人,2Gbps,单片机处理不了,要上FPGA了

我想示波器厂家可以跨界搞直采SDR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是直采SDR,很贵的,孔雀石属于变频后再处理,

商用机直采机用的高速ADC很贵,比如ADI的LT ...

频谱仪,综测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要迷信软件收音机,所谓软件的收音机是要有硬件支持的,没有硬件的支持一切软件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所谓 ...

硬件基本支撑是必须的。软控无线电早有了,90年代ICOM的几万一个,优点是灵敏度极高,接收频率很宽,现在日本几个牌子的最新电台都有采用,尤其扫频监听很有优势。业余的效果会差一些,想体会可以买个4、50的RT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软件收音机是把天线接收下来的信号经过缓冲,进行数字化转换,然后进行各种处理,包括可变带宽 ...

软件收音机是把天线接收下来的信号经过缓冲,进行数字化转换……
----------------------------
这是不可能的事!

天线接收下来的信号是极其微弱的,特别是远地的电台。要想用数字处理信号,信号必须要有一定的幅度和强度。信号首先要进行放大,AGC控制,进行整形。这样信号才能进行数字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件基本支撑是必须的。软控无线电早有了,90年代ICOM的几万一个,优点是灵敏度极高,接收频率很宽,现在 ...

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首先要硬件好,要收到的信号好,这样软件才能控制好信号。如果接收的基本单元不好,信号不好,那么无所谓什么软件控制收音机。软件控制收音机本人认为最多是控制收音机的振荡频率和接收频率,除此之外,就是软件控制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里也看到了这图, 右下脚如果搞个数字键盘就更好了

这是注册板,据说可以数字输入,也就是说触摸屏可以调出虚拟键盘直接输入频率,因此无需实体键盘。我看好这台机器,专业外壳,大喇叭,造型漂亮,不是铝型材外壳能比的,只是价格现在有点虚高。

网友(2021-01-24):
我买了一个,注册版的,用起来还行.

网友:
孔雀石貌似关闭NR, 短波噪音很大,开了降澡声音就很干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是直采SDR,很贵的,孔雀石属于变频后再处理,不是直采

商品直采机用的高速ADC很贵,比如A ...

孔雀石好像用的是零中频方案,但我没搞明白最后dsp处理靠的是stm32还是nau882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孔雀石好像用的是零中频方案,但我没搞明白最后dsp处理靠的是stm32还是nau8822

8822不是dsp 它是音频接口 集成了adc dac  线路放大 话筒放大 耳机放大 功放等 孔雀石用它的dac和功放部分

解码降噪瀑布图都是stm32完成 所以才用了h7高端系列 不然处理能力不够

网友:
这个还有序列号保护啊,还要向作者要密码,不知道有没有算号器?

看了一下午代码好像找到个通过ID计算出密码然后和从FM25W256读回来的比较不知道是不是密码,有人愿意验证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对sdr软件定义的理解有误。软件不既既是用来控制收音机,相反软件是实现了收音机最核心的功能,比如高 ...

收音机的最基本道理是用收音机在接收端还原发送端良好的声音和相距越远越能听得到为好。我不明白软件收音机距离越远越能听得到和能还原良好的声音的,那请先生说说这个道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的最基本道理是用收音机在接收端还原发送端良好的声音和相距越远越能听得到为好。我不明白软件收音 ...

兄弟总是喜欢纠结前端信号的处理,喜欢纠结弱信号处理还原,那当然不是sdr的长处。软件无线电存在的意义是其灵活性,低成本。比如你做一个收音机它就只是一个收音机,你不能把它来收慢扫描电视图片,不能用来收二次雷达信号,,,。而sdr可以通过只修改软件把他变成能处理这些东西的设备。这才是sdr灵魂所在。

网友I(2021-04-07):
f调频还行,中短波差到不行,要很好的外天线支持,我去年刚开始搞的时候买的注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f调频还行,中短波差到不行,要很好的外天线支持,我去年刚开始搞的时候买的注册版

这是必然的,因为SDR收音机本身没有磁棒天线,必须依靠良好的天线系统支持,如同很多专业收信机一样,没有好的天线一切等于零。而带磁棒天线的普通收音机就可摆脱庞大的天线系统,当然,它要有好的天线系统支持的话,接收效果也会很大提高,特别是弱信号接收将极大改善。

网友:
网友共享开源的5元pcb,现在主控芯片和屏幕涨价了,这两个加起来成本都小二百了,烂尾中

楼主(2021-05-16):
闲鱼有焊好的套件,没有外壳,预谋着下手了。

网友E(2021-07-12):
引用 楼主:
比较专业的一台,其它的外壳都是铝合金型材的。

这个壳哪里买呢??

网友(2021-08-21):
短波接收能力,开了静噪功能,音质比990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壳哪里买呢??

估计也是别的收音机外壳改造的。

网友(2021-11-06):
某宝有卖的了  470多。

网友:
不错的收音机!

网友A:
数字信号可以极大相似模拟信号,但无法等于或超过模拟信号。就像光盘无法超越黑胶一样。只要是接收模拟信号广播的,都要先模拟放大再数字化。我们觉得数字收音效果好,是因为用数字算法去掉了一些噪声信号。
不考虑成本模拟收音机加上各种辅助电路接收效果一样好。

网友:
机子有点贵,某宝上有卖,等群里有人开发在买台玩

网友(2021-12-15):
关键原因就是太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