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调谐指示器,200微安的,接在电路里,不怎么灵敏。

楼主(2020-11-21):
参照比较典型的收音机调谐指示器的接法,把它串接在第一中放管(锗管)发射极电阻与接地之间,但发现只在接收比较强的电台时指针摆动幅度大,中等电台幅度很小,比较弱的电台基本看不到摆动,这是否是因为信号小,反应不够灵敏呢。想请教一下,如接在第二中放管的相应位置,摆动幅度是否会变大呢?谢谢!

网友A:
这就对了,作灵敏度指示,电台信号弱,当然摆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多年了吧。应该都老化了

我都把连接处发黑的氧化层处理好的。

网友A:
有2个,还没用上。好像不能串电路里,应该有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个,还没用上。好像不能串电路里,应该有个电路?

我是参照了熊猫802和旭日CY-1(成都无线电一厂)的接法尝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作灵敏度指示,电台信号弱,当然摆动小了。

我有其他有调谐指示收音机,强台和中等强度的台反应的幅度都比较大,只有微弱的电台才幅度小。

网友:
试试将发射机电阻调整。

网友C:
不知咋回事前面写错了,应该是发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咋回事前面写错了,应该是发射极。

可能是这样,量了一下,调谐指示器有1.06千欧,原以为没有那么大的阻值。我是接在凯歌4B15-A的第一中放管的发射极电阻上试的,这发射极电阻本身才470欧。

网友:
线圈有问题

楼主:
可能是的,想把它拆开检查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的,想把它拆开检查检查。

线老细了。拆开弄不好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老细了。拆开弄不好报废了

对的!我不瞎弄,只看看里面线圈引出线与螺丝的连接处,或许有氧化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不瞎弄,只看看里面线圈引出线与螺丝的连接处,或许有氧化的现象。

一定要稳。准。不要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