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丝用万用表测是70欧,功率计却显示1400W,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21):
   市电电压230V,按公式算,应该是230V*230V/70=755W,实际却是1400W,是咋回事呢?是不是电炉丝随温度变化,而阻值发生变化?

网友(2020-12-25):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1.万用表电池电压低了点,大概8.13V,换了电池后测到40欧左右
2.万用表表笔短接,还 ...

一个使用测量仪的低级错误.弄来成智商考验工具.浪费精力.浪费站内资源.

网友(2020-11-22):
引用 网友A:
1000W的电炉丝的常温下的电阻,得到的结果是1.7欧姆,而它工作时的电阻则是48.4欧姆.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 ...

别乱说。
我所接触过的电加热丝冷热阻值都差不多,有的热阻比冷阻还小一些。发热丝都是复合材料做的,相反温度系数材料复合。电炉丝也一样随温度变化很小,不像灯泡钨丝那样冷热阻值差别巨大。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1.万用表电池电压低了点,大概8.13V,换了电池后测到40欧左右
2.万用表表笔短接,还有几欧的电阻,有点意外,把档位来回拨动几次,显示0.几欧,马马虎虎能用了,测电阻32欧
3.冷热电阻相差不大.

网友B:
可以测工作时的电流,然后算出功率来!

网友:
功率计不准确

网友:
电炉丝的电阻值是按照热态功率计算的。允许10%的误差。

网友:
电炉丝越热电阻越大,是两个表之一有问题

网友:
按道理热阻要大于冷阻啊……也考虑功率计的问题了。。。

网友C:
温度升,阻值增,70欧是冷态的!

网友:
大部分金属温度升高  电阻率上升

好像也有反的

网友:
1 万用表没电了。 2 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升,阻值增,70欧是冷态的!

有规律吗?比如说冷电阻多少,热电阻多少,2个阻值一般比例多少?

网友:
万用表 200R 档归零电阻呢?这个 9205 很不准

网友:
电加热材料一般都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大,所以一些大功率电加热器设置起动电路就是为了消除冷态的的大电流对电网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规律吗?比如说冷电阻多少,热电阻多少,2个阻值一般比例多少?

肯定有规律!
材料是啥?直径多大?加的电压?

网友:
万用表提示电池电量不足了,如果你用的是9V电池的很有可能测量电阻值偏大。换个电池再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工作时的电流,然后算出功率来!

算术太差,直接上的功率计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