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压电受话器灵敏度也不错。

楼主(2020-11-21):
昨晚用500大环+2820+阻抗变压器+压电受话器接收效果不错,两支受话器串联数据见图。

网友A:
压电耳机要并联用最好

网友B:
压电的交流阻抗有没有测试过的
200---3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耳机要并联用最好

谢谢您指导,原来没用过,一会儿改成并联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的交流阻抗有没有测试过的
200---3000hz

谢谢老友关注,交流阻抗没测过,也不会测量,听感的话和SC2-300声音大小和灵敏度差不多。

网友A:
一直关注着压电耳机(晶体耳机),锆钛酸铅压电陶瓷蜂鸣片的最多,当然也有用酒石酸压电片的(没见过)。压电片可以从保警的蜂鸣器或者生日音乐蜡烛或贺年卡里拆出来。
但是像电话受话器里那种双面覆压电陶瓷的就比较少见,超过直径3厘米的也比较少见,马云家里一块钱能买好几个,运费却很比压电片更贵。
      压电听筒和350欧舌簧听筒比,音质更差更尖,灵敏度实际上远不如舌簧听筒,假如舌簧听筒用大阻抗变压器后,音量会远超几乎所有的耳机,而压电听筒的灵敏度实际上并不高。
      实际上我们做矿石收音机指的是直流电阻而不是交流阻抗,这点应该注意,比如8欧姆的白白耳塞交流阻抗是10欧,这时可笑的事情发生了,闲鱼上有人问卖家800欧636单管机用的电磁式耳塞机的直流电阻是多少?现在郑重的说一遍,400欧耳塞机的直流电阻就是400欧,而800欧耳塞的直流电阻就是800欧,当然会有差异,但不会太大。压电式听筒的直流阻抗是几千欧姆,做矿石收音机有点太大了,所以我建议并联使用,但是压电耳机是电容器减,所以交流阻抗你觉得叫容抗好呢?还是叫阻抗?
      既然是电容器件,那么做矿石收音机时用的2000欧左右的滤波电阻就不能再加了,不然就没声了(实际上大于2000欧姆的头戴式电磁耳机也不用滤波电容,因为线圈多,每级线圈的级间电容已经够滤波的了)
        那么不能加滤波电容,但是却要并联一个几千欧的电阻来旁路直流信号,不然直流信号会让压电片饱和无法工作的。所以我认为最佳的联接方法是:不用滤波电容,但要并联一个电阻(最好并联10mh的低频扼流圈,如果没有,可以尽量大的线圈配一个电阻,用表测压电片电阻,就知道用多大的电阻了)压电片最好串联一个0.1uf的电容再并联电阻和扼流圈,这种组和可用在单管机上(单管机上不用扼流圈,用1千欧电阻)。
         350欧舌簧耳机用在矿坛上神话般的3dq场管最好,做调频矿石收音机时也非常得当,做二极管中波收音机时要加阻抗变压器简直如虎添翼。
      压电耳机在论坛里多做矿石检波器的矿石收音机或者短波矿石收音机最佳,做二极管的矿石收音机也比一般1500欧耳塞机的矿石收音机好。
      参考资料,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和吴观州翻译的矿石收音机问答,也有从矿坛里看到的一些。图片是单管收音机用的800欧姆耳塞机的说明书,证明800欧是指它的直流电阻。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关注着压电耳机(晶体耳机),锆钛酸铅压电陶瓷蜂鸣片的最多,当然也有用酒石酸压电片的(没见过)。压 ...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压电受话器改为并联后声音变化不大;
按照您提供的资料新做了小板接入耳机输出电路声音很小,小板先串接103电容后并接1.5M电阻和17.5mh电感,不知什么原因;
目前矿石机最好的耳机还是米国的舌簧耳机,737耳机也无法超越,其次是SHH-1的350耳机。

网友A:
有很多关于压电耳机的章节可以参考,比较硬币收音机上这种串联电容后并联电阻,但这里是做为7642收音机的,电阻太大了就无法给集成电路提供电源,所以不能像矿石收音机那样串联20k以上电阻。
而矿坛上2013年就有自制压电耳机的了,压电耳机为什么要串联电阻,最好串联电感为什么比电阻还好,舌簧耳在经阻抗变压器后为什么无敌,基本都提到了。我记得有文章说,检波器也影响耳机阻抗,你用导通小的检波器就要采用阻抗小的耳机,这就是为什么采用0v导通的3dq场效应管咏350欧舌簧耳机最佳的原因吧,而2ap9用2000欧耳机串联就不如采用并联,用矿石检波器时就要串联而不能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关于压电耳机的章节可以参考,比较硬币收音机上这种串联电容后并联电阻,但这里是做为7642收音机的, ...

太感谢您提供的资料了,好好学习消化一下。

网友C:
分线器是用空心铆钉制作的,非常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受话器从哪购得?能否告知?俺喜欢而无处觅,久苦矣!先行谢谢!!!

闲带鱼上碰上的,我也是找了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线器是用空心铆钉制作的,非常漂亮

郭老师您好 原本打算用空心铆钉的,现在直接在PCB上用锡填满焊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郭老师您好 原本打算用空心铆钉的,现在直接在PCB上用锡填满焊孔就好了。

看走眼了

网友:
分线器也有采用8波段收音机波段开关的,但是我还是喜欢咏电工夹,虽然不好看,但实用。压电耳机太贵,可以买压电片自制,马云家有很多,一块钱就能买两片,只是运费太贵,压电片越大灵敏度越高,但是做耳塞机用大压电片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压电受话器改为并联后声音变化不大;
按照您提供的资料新做了小板接入耳机输出电路 ...

矿石收音机的耳机,大家都关注的是什么高阻,什么舌簧,但很少有关注震动膜的材质和固有频率,以前拿牙签扎在纸杯上,放在电唱机可以上听唱片,要是把纸杯底换成锡纸,那么声音就会清晰一点,耳机其实也一样,震动膜的材质对灵敏度影响很大,田737为海防水,用的是铜,SHH—1是上海电话厂设计的产品,技术还是技高一筹。

网友:
我曾说过,压电耳机是电转换成声音的一种形式,如果把电声器件分成耳机和扬声器,那么耳机的发音形式又分成磁电式,电动式(动圈),压电式(晶体),静电式。磁电式分成高阻抗和低阻抗,而电动式的又分成中阻抗和低阻抗,压电式只有高阻抗。磁电式形式上又有舌簧式和动铁式的,舌簧式的效率高灵敏度高,动铁式声音逼真动听,可以把舌簧耳机比作拖拉机或摩托车发动机,它把效果发挥到最高。而动铁式可以比做高档汽车发动机,一个单元就是一个缸,单元越多音质越好,而灵敏度是次要的(灵敏度并不低)。所以像震膜对压电耳机不适用,对于只有耳机腔里装一个压电片的压电耳机几乎没有技术含量,只要压电片大就灵敏声大。

网友:
我也有一对类似的,是双面压电耳机,灵敏度跟普通舌簧差不多

网友:
用在短波矿石收音机时要求阻抗非常高,这样不容易损失信号,所以才会用晶体耳机比用舌簧耳机好。

网友:
不太好找了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