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哈TX-492收音头ST立体声不稳定故障求助

楼主(2020-11-21):
大家好,前几天收了一台亚马哈TX-492收音头,原来故障是不能开机,外观还算不错。
1,打开机器测试电源输入正常,看到排线有锈迹,折下排线喷W40除锈后开机正常,
2,操作面板,个别面板按键接触不良,然后更换微动开关正常,
3,接入天线自动搜索不能停止存台,手动调频能收到台,但声音比较轻,调整L8鉴频线圈有改变,但仍不能存台,折下L8内部电容,用56p云母焊在反面,重新调整线圈,用万用表测TP1-TP2的电压接近0V, 接入天线自动搜台正常,声音也变大了,音质还是不错的。但ST指示不稳,信号强度满格,把机器拿到25楼测试故障依旧,
4,调整VR1,VR2 无效,,,现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故障排除,板子上一个456K的晶振坏了,

网友:
里外新净,好机。

网友(2021-07-20):
引用 楼主:
故障排除,板子上一个456K的晶振坏了,

朋友雅马哈TX-492收音头 你是用一个56P云母还是2个啊 我的机器现象和你一样

网友:
是陶瓷滤波器漏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