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耳机接口与车机AUX声音小音质差

楼主(2020-11-21):
前几日给标致车机RD9,改接出AUX,接手机,声音小,音质很差,想想应该是AUX是高阻抗,耳机输出口是低阻,怎么接才能最简单低成本,达到声音大小差不多。

网友A:
没有好办法,车机天生弊端。
去年搞了一台迈腾车机改家用,使用TDA7850做功放,基本达到入门HIFI;今年又搞了一台,结果AUX噪声大,音质极差,拆开一看,功放改用TDF8546,穷尽办法也没解决,TDF8546受前端数字电路控制,离开前端控制根本无法发声;可恶至极。
现在在淘宝买了一个腾迎车载AUX驱动器TENDWIN AUX蓝牙驱动器,可以线连,也可蓝牙,效果尚可。
对于标致车机RD9,效果如何不敢说,自己考虑。
首先说明,不是做广告,仅供参考。

网友:
另外再讲一下,广告上讲媲美CD,是吹牛,我使用华为p9手机,海贝音乐APP,sacd抓取的.dff文件,依然距离CD有差距。

网友A:
为了第二台迈腾CD机花了不少冤枉钱,开始疑似共地干扰,先买了电源隔离插座,无效,又买了输入隔离阻抗匹配变压器,无效,在AUX口改装lc滤波,rc滤波都无效。
该机接手机,接mp3(千元级,有专门的音频输出口),接电脑(独立声卡),都一个通病,噪声大,声音小。加接功率续接电路,全部无效。
更有甚者,接电脑,开大音量,剧烈震荡,反馈至电源,损坏率了数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第二台迈腾CD机花了不少冤枉钱,开始疑似共地干扰,先买了电源隔离插座,无效,又买了输入隔离阻抗匹配 ...

我的没有噪音,只是声音小,音质差。我百度一个是并接电阻
https://clubajax.autohome.com.cn ... f4b/57667416-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噪音,只是声音小,音质差。我百度一个是并接电阻
https://clubajax.autohome.co ...

可以一试,对地分别接50-100欧电阻。如果发生播放时大动态时声音发混,再串接数百-1K电阻,当年直板机接功放就那么干的。
再:如果再有感应交流声,在串接的电阻后对地再接数百-5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试,对地分别接50-100欧电阻。如果发生播放时大动态时声音发混,再串接数百-1K电阻,当年直板机接 ...

白居不易版主,在一个帖子提到这个方法。看来可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网友:
完完全全与阻抗无关.

耳机端到失真,都没有0.5v振幅.AUX接口须1.4V振幅,只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办法,车机天生弊端。
去年搞了一台迈腾车机改家用,使用TDA7850做功放,基本达到入门HIFI;今年又 ...

蓝牙要达到CD音质也是可以现实的,要支持APTX HD的蓝牙芯片,比如CSR8675,加上优秀DAC芯片,是可以达到的,你图片上这种,外观好看,用起来方便,但是音质就不要指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别折腾车机了,这玩意虽然功能多使用也方便,但音质真的有先天缺陷,我以前也玩车机家用,大众车机 ...

不是家里用的,是我的一台老车,因为去年已经又买新车了,就是和新车比较,新车蓝牙功能挺好还方便,所以就有了手机直接连接车机AUX的想法 , 原车没有AUX,参考别人的改装,也改了AUX,想着试好了买个蓝牙装上,所以折腾下玩玩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车机不好,我用阿尔派加装的AUX音质就很好,我是用收音机那条线路加装一块蓝牙USB模块,可以自由切换,不影响原有功能

网友(2021-01-03):
引用 楼主:
不是家里用的,是我的一台老车,因为去年已经又买新车了,就是和新车比较,新车蓝牙功能挺好还方便,所 ...

原车机AUX改装,及手机输出与AUX接口的匹配,两者都有关系。
我也做过类似的事,说下经历供参考。
我原车机有CD/FM/AM3路信号,我是切断AM输入,接入AUX接口,这里要区分出LR两个声道。
试机我是用的飞傲X3播放器,也用过磁带随声听,用耳机输出都没有问题很正常。
飞傲X3有线路输出接口,用此接口接入AUX试听,音质要明显比耳机接口输入好很多,
用同一张CD在车机里逐段播放对比,线路输出接口的重放音质与CD直播无区别。
播放器的信号时同一张CD抓轨转换成无损W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