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

楼主(2020-11-21):
栅漏电阻开路,造成功放管屏极发红,严重影响功放管寿命,甚至损坏。如在阴极串一保险丝不就安全了吗?看了很多电路图没发现此办法,不知为何。

网友:
电子管阴极电流太小了,小功率几十毫安大功率几百毫安,不易找到合适电流的保险丝,另外普通保险丝的熔断电流比额定电流大得多,超过50%未必会熔断。

网友:
我是小黑。不知道小白的问题。过

楼主:
6P14,6P1等屏流40多mA,保险管有0.1A的,小的有0.05A的,自恢复保险丝也有多种小电流的,不知可不可用,

网友:
电流本来就小,过流不严重保险不一定会烧断,实际意义应该不大。

网友:
焊接工艺好点,不留事故隐患就行了。不建议把不经常出现的偶然现象当成必然现象去对付。

网友:
正常好管栅极开路一般是截止,除非真空度不行了的管子才会有过流,那种管子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

网友:
如此烧过好几个EL34, 极间打火.

保险也不是很保险, 我是用LM339做比较器, 失控时断开高压.

网友:
栅极电阻阻值都很大而且电流几乎为零开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保护阴极不至于过流可以使用阴极电阻一般不会用到保险丝

网友:
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除非是栅极电阻焊接不好  这个电阻基本木有电流  自然损坏可能性为零

网友:
按额定电流加保险丝,其熔断电流在2-3倍。这时,管子烧了,保险丝也不一定熔断,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你安个电流表监测屏流異动更实际!

网友:
       保险丝所标定的额定电i流只是能保证在它的标定电流以下工作时它不会熔断,当超过额定电流一部分时或许不会及时熔断,但长时间超额定电流条件下工作时,保险丝由于过热还是会熔断,随着电流的增大,保险丝所允许的极限工作电流时间越短。
保险丝管系列:32ma,63ma,100mA,150mA.......。

网友:
没必要装保险。
对于单端放大器:
1)栅极电阻断路——栅l漏电阻断路后,功率放大级失去正常工作点,会产生严重失真,声音发蹩,吞吞吐吐,尤其是音量电位器旋至最大时,这种断断续续的失真现象更为突出。(栅极集聚电子云断续被屏极吸引,不会过流,反而截止)
   只是在有栅流的推挽电路中栅电阻开路才可能出现屏红现象。
2)交连电容器漏电,前一级的屏极电压就会加到功放管的栅极上,使栅极带正性电压,因而产生严重失真等故障,同时加大了屏流,漏电严重时还会引起功放管屏极发红,加速电子管的衰老。
都出现明显的失真了你还让它继续工作吗。

网友:
      至于栅漏电阻开路电子管内打火,这是因为功放管近于截止,放大器几乎空载致使B+电压升高,超过功放管正常承受电压所致,但打火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与功放机工作电压的选择以及电子管的质量有关,比如电子管真空度不良,金属件有毛刺 (尖端放电),制造,装配精度低。老练时间不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