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电子管收音调频段是多少范围?中频多少?求解

楼主(2020-11-21):
如题,好像前苏联电子管收音机也有调频波段,但范围不同好像是45一75M,我想问下各位前辈,对吗?还有苏联的中频还是10.7M吗?还有中短波的范围与中频是多少?求解惑!

网友A:
貌似中国这边的都是抄的苏联标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调频立体声广播好像是抄西德的吧,就像彩电制式,就是抄西德的。

网友:
FM 65-108Mhz 带宽100Khz 中频10.7Mhz

网友C:
      70年代前(不含70年代)苏联的调频广播:FM 64.5-73MHz(30kHz步进)中频8.4MHz;之后根据国际电波分配,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的调频广播调整为:FM 64—108.0 MHZ( 50 KHZ步进)中频 10.7 MHZ 。比如莫斯科的调频台:RadioRossii(RadioPodmoskovskaya)66.44MHz...............RadioRossii(RadioPodmoskovskaya)107.2MHz.HitFM107.4MHz.Militseyskaya Volna 107.8MHz。
       苏联与俄罗斯AM中波 522—1620 KHZ (9KHZ步进) 中频 450 KHZ 一直没变。
       短波理论上世界通用1.6—30MHz。  苏联主要靠用短波对外广播。国内依靠长波广播理论上把频率30~300kHz之间国际上都称为长波。收音机该波段范围120—300KH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0年代前(不含70年代)苏联的调频广播:FM 64.5-73MHz(30kHz步进)中频8.4MHz;之后根据国际电波分 ...

请问长波有啥优势?为什么我们不用?而且除俄罗斯外的其他国家收音机为什么绝大多数没有长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年代前(不含70年代)苏联的调频广播:FM 64.5-73MHz(30kHz步进)中频8.4MHz;之后根据国际电波分 ...

我看到有几台苏联产电子管收音机,调频段范围都在45一75左右,跟您说的略有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几台苏联产电子管收音机,调频段范围都在45一75左右,跟您说的略有差异。

你说的这个频段,是电视的1-5频道范围,收音机如果接收这个频段,那就该是接收电视伴音的调频信号。而不是音频调频广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长波有啥优势?为什么我们不用?而且除俄罗斯外的其他国家收音机为什么绝大多数没有长波段?

长波的优点是,可以通过地面波远距离传输。但是,由于其载波频率低,整个频段里装不下几个电台,还有就是发射和接收的天线系统庞大。一般的国家面积不大,不需要使用长波就能覆盖全境,因而世界范围内使用长波广播的国家极少,苏联是个特例。另外,由于长波信号可以穿越一定深度海水,军事领域内使用长波与潜艇通讯的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频立体声广播好像是抄西德的吧,就像彩电制式,就是抄西德的。

      德国(含前西德)FM与中国是一样的   87.5—108.0 MHZ (50 KHZ )10.7 MHZ(这也是欧洲的统一标准) 。苏俄大国沙文主义不会融入欧洲,什么事都要另起炉灶,调频广播独立于欧洲之外成为二欧洲。
      彩电制式苏联含俄罗斯同样也不是引进德国的,法国是赛康制的鼻祖。
中国(625)PAL(帕尔制) /D.K     彩电广播起步晚 选择这种制式争议了好多年。
德国(625) SECAM(赛康制)/B.G
俄罗斯 (625)SECAM/D.K.
美国 (525)NTSC(恩替制)/M.M
苏联及其国际广播电视组织成员国(625) SECAM/D.K(V).

国际广播电视组织:
  以苏联和东欧地区各国为主的国际性广播组织,简称OIRT,成立于1946年6月。原名国际广播组织(OIR),成员包括有西欧国家。1949年,西欧国家广播机构先后退出,另立欧洲广播联盟 (EBU)。1959年 7月改现名,其宗旨是交流情况和研究广播电视的节目、技术问题等。总部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1984年有正式会员27个。 随着苏联的解体可能已经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中国这边的都是抄的苏联标准,应该是一样的。

      60年代前科技领域包括高等教育基本都是沿用苏联的,之后关系恶化另外由于社会环境不利于技术发展基本处于保守状态。进入80年代开始引入日欧美技术,2000年后还有零星的韩国技术。
完善调频与彩电广播比较晚与苏联就没有毛关系了。早期的调频与黑白电视是沿用苏联标准的。

网友:
    很早以前中国就有有长波台,只是没有民用广播台,长波台相对功率大,耗电大,天线也庞大,占地大,成本太高。潜艇特别是核潜艇通讯必须用超长波否则潜艇只能是停在港口的一条小船。
     颇有影响的与苏联设立长波电台问题。1958年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八三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一、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1960年2月,长波电台开工建设。电台建成以后,苏联也曾一度使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波的优点是,可以通过地面波远距离传输。但是,由于其载波频率低,整个频段里装不下几个电台,还有就是 ...

懂了,感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国(含前西德)FM与中国是一样的   87.5—108.0 MHZ (50 KHZ )10.7 MHZ(这也是欧洲的统一标准 ...

西德的彩电制式是PAL制,不是塞康制,全世界大国只有法国和苏联是塞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