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用6N11和6J8P+6P3P做一个合并机

楼主(2020-11-21):
用大众题材的廉价电子管做一台合并机,机器外观为红木定制,双牛,扼流圈,是拉菲尔的外加铁壳封灌,电位器是50K的碳膜日产阿尔卑斯,机内信号线是双屏蔽银线,电源布线是西电油浸线,各类端子均采用纯铜部件。在此要感谢白居不易白版主的支持,我的后级电路图是白版主指导提供的。话不多说了,先上图。

补充内容 (2020-11-29 09:09):
我用的是精密配对的6N11-J代替的6DJ8

内部一览

内部一览

插上电子管

插上电子管

孔已开好

孔已开好

变压器罩壳贴标

变压器罩壳贴标

实物比这个美多了

实物比这个美多了

俯视第三张

俯视第三张

俯视两张

俯视两张

策划怎么开孔

策划怎么开孔

俯视一张

俯视一张

夜间效果

夜间效果

准备开孔

准备开孔

正脸

正脸

音量旋钮也是红木的

音量旋钮也是红木的

继续测试中 听音

继续测试中 听音

输出端子及连线

输出端子及连线

一堆廉价电子管

一堆廉价电子管

后级电路图

后级电路图

前级电路图

前级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前级线路前两级采用6DJ8的两级共级阴放大,输出级则采用了SRPP方式,但这种SRPP方式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 ...

前级部分一共使用了北京6N11-J电子管4支, 曙光6Z5P整流管一支,全部精心配对。
信号耦合电容采用香港TE古董薄膜电容,中频靓丽,并联0.22UF PHILIPS古董铜脚斑马电容,高频滋润顺滑,有韧性。
电阻用5环精密1%金属膜铜脚电阻。
电源部分采用胆整流,有效延长放大部分电子管的使用寿命。

后几部分采用全部交流灯丝点灯,声音活泼灵动,紧贴灵敏度为90DB的喇叭,听不到一点点交流声噪声,感觉和没有开机一样的静。
采用高增益的6j8P推动的6P3P,屏压较常见的电路高,输出功率可达7W×2以上。适合推阻抗在  (4- 8 )欧姆灵敏度88db以上的音箱。
由于各级电子管均工作在甲类放大状态,所以失真小,音色甜美,柔和,耐听度极高!整流部分 C(电容)L(扼流圈)R(电阻)C多级滤波,信噪比高。
耦合电容采用TE MKP薄膜铜脚电容,音色十分醇厚,高频纤细通透!整体电子管使用5Z3P整流管×1,6J8P作为音色调整驱动管×2,再加上6P3P功率放大管×2只。以上就是我的作品的介绍。
变压器,输出牛,扼流圈,红木机壳,全部是定制的。参数的话也只是个大概,我是个爱好者没有相关的仪器设备来测试变压器的曲线,波形,输出功率等等。一切只是源于爱好才去学习进而把他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手工绘制的完整电路图。

手工绘制的完整电路图。

楼主(2021-03-11):
引用 网友A:
这6N11前级是“和田茂前级”的一种改版

前辈你好,既然你看出了,我也就不藏着了。本想等大赛过后再详细描述该电路的。看来现在是瞒不住了。我详细描述一下吧:
禾田茂氏前级原线路是以12ax7作两级电压放大和12au7作SRPP阴极输出的线路。禾田茂氏前级的前两级与Marantz7的前两级基本一样,但禾田茂氏第三级采用了与SRPP相似的SRPP阴极输出跟随器,输出电流明显增大,输出阻抗却大幅减少,其带载能力远比Marantz7输出级这种共屏阴极跟随器强。反映在音效上,与Marantz7相比,禾田茂氏前级线路极大地改善了高低频延伸,增强了低频控制力,提高了信噪比,整体音效全面提高。按线路属性区分,禾田茂氏前级、Mclntosh的C-22、AudioResearch的SP-10、Jadis的JP-80都是Marantz7的变形线路,可以说都是起源于Marantz7。但在音效上,他们几乎都要比Marantz7好一些,而在这些线路中,我喜欢的就是禾田茂氏了。禾田茂氏音效虽好,但却出现在电子管器材没落的年代,其名气却没有Marantz7那么大,即使表现再好也难逃厄运。教科书上是这样评价Marantz7和禾田茂氏的音效区别的:Marantz7中频丰美迷人,质感强烈,通透明亮,耐人寻味,音乐性强。而禾田茂氏则两端延伸好,动态强,瞬变快,信噪比高,声音中性直白,HiFi性强。禾田茂氏与Marantz7进行PK,虽然单独听Marantz7已基本找不出缺点,经过反复比较,我仍然可以列举出禾田茂氏的强项:首先是一个“正”字,听禾田茂氏,感觉就象一个正气凛然的人,正气、底气、大气,气度不凡,气宇轩昂,根基扎实,令人,而Marantz7听感就是欠缺一些刚阳之气,当然听女声两者确实差别不大。禾田低频区的控制力和解析力要明显强于M7。在速度上,虽然感觉不到比Marantz7快,但低频区已经多了很多东西,乐器的低频基音、余音和泛音、回响都交等得一清二楚,表明已比Marantz7高一班,实属难能可贵。而Marantz7的低频厚度和下潜仍然不差,所欠的就是低频的全貌,以致由良好低频控制而产生的庞大音场,与从容不迫的气慨。再次是高频延伸,已经能将乐器的高频端、余韵和空气感完全区分开来。以往的感觉是乐器的高端就是高频延伸的尽头了,而今,乐器的高端、及高端之上还有无穷尽的空气呢。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后是颇有争议的中频了。我认为,禾田茂氏的中频还是要比Marantz7的好,Marantz7的中频好象是调制出来似的,浓郁一点,但有点窒息。而禾田茂氏的中频,却是游刃有余的中频,是荡漾在空气中的活生生的中频,一切都无需仔细、认真地辨识,就象与生俱来这么自然!此板可直推TDA7294、LM3886、MOS管及胆等纯后级,都能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使音色变暖,柔和,更加甜美,市属之作,任何一个简单的角落,只要有她的出现,不论是听感,还是视觉,都将会给您带来一份不一般的享受。
本线路参照斯巴克110电路,全部采用4支6N11,主要是电压和电阻值需要相应6N11作出修改。6N11相对原电路用的12AX7+12AU7组合,突出的是中频部分,人声更为醇厚。两组组合互有优势,关键看使用什么品牌的电子管,我测试过使用荷兰Amperax生产的吹喇叭或者HPECC88,音质全面超越曙光12AX7+JJECC82的组合。ECC88的胆比ECC83(12AX7替换型号)价格更实惠些,也好找些。如12AX7+12AU7组合也采用更为别的胆,高低频的延伸会比ECC88深些。制出一部优良前级,则要比制作一部相同素质的优良后级,要困难许多,前级放大器对信噪比的要求高,高信噪比的前级放大器在重放时能使人听到更多的细节,使音场更准确,空气感和场感更佳,因此信噪比是衡量前级放大器的重要指标。好的电路必须有好的元件和合理装配工艺才能充分发挥电路的优点,尽可能减少噪声与失真本线路是由两级纯A类放大加上一级共屏共阴输出方式组成。它的线路前两级采用6DJ8的两级共级阴放大,输出级则采用了SRPP方式,但这种SRPP方式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上管的阴极与下管的阳极间没有那颗阴极电阻。与一般的电压放大有所不同,第三级的SRPP输出级并没有任何电压放大作用。只作为减少输出阻抗和增大输出电流的缓冲级使用,但比起普通的阴极输出器来说,驱动负载能够更强。在整体线路中,为了改善音乐的细节表现能力提高本机的电性能指标,本机使用了适当的环路负反馈,使输出阻抗降低,整体频响与失真度更低。它能够有如此优良的整体表现,我相信它后一级特殊SRPP阴极输出线路才是整个线路中的精华所在。此线路的动态及高频响应比M-7全面胜出,其分析力和信噪比较高。电子管灯丝采用交流点灯,相对于直流灯丝更具音乐味些,变压器灯丝组需要有3.15-0-3.15中心抽头。本板优化走线,即使用交流灯丝,噪音也是很微弱,大概2MV(可靠接地,信号屏蔽良好的情况下)。我一共使用了北京6N11-J电子管4支,曙光6Z5P整流管一支,全部精心配对。(更换进口的ECC88及6X5整流管,音质会有更大的提升)我选用的耦合电容均用心挑选,多次比较后定型的,选取原则不在乎品牌,只在乎音质,盲目追求进口品牌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只想把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带给大家。信号耦合电容采用香港TE古董薄膜电容,中频靓丽,并联0.22UFPHILIPS古董铜脚斑马电容,高频滋润顺滑,有韧性。电阻用5环精密1%金属膜铜脚电阻。电源部分采用胆整流,有效延长放大部分电子管的使用寿命。采用场效应管作电子稳压,输出纹波小。整机的噪音控制在微乎其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既然你看出了,我也就不藏着了。本想等大赛过后再详细描述该电路的。看来现在是瞒不住了。我详 ...

写徳很好!我现在使用的机器就是标准的和田茂电路推6V6三接,欣赏马勒交响等大编制器乐毫无压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搭配HD600欣赏飞利浦出版的红封莫扎特交响全集时这机器的表现(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克里普斯指挥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低音如同滚雷一般密实有力,弦乐部丰满、流畅、甜美,堂音丰富,宛若现场,欲罢不能!!
和田茂电路的信噪比可能还是比不过单管前级,多支管子多个鬼嘛。我这部机不敢用高灵敏度后级管,因为耳放对噪声极端敏感。为此还特意去电子管技术区开贴问管。现在到晚上,仔细听还是听得见沙沙声,就是电子管本身和电阻产生的。现在用的还是EH的AU7和贵*之声的AX7,以及南京61年6V6 - GT,以后慢慢升级改版,争取把底噪压到一点听不见。

和田茂的输出级应该参考的是WCF电路,后者在四十年代就发明出来了。

俺就一学生,可不是“前辈”

楼主(2020-11-21):
我的前级线路前两级采用6DJ8的两级共级阴放大,输出级则采用了SRPP方式,但这种SRPP方式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上管的阴极与下管的阳极间没有那颗阴极电阻。与一般的电压放大有所不同,第三级的SRPP输出级并没有任何电压放大作用。只作为减少输出阻抗和增大输出电流的缓冲级使用,但比起普通的阴极输出器来说,驱动负载能够更强。在整体线路中,为了改善音乐的细节表现能力提高本机的电性能指标,本机使用了适当的环路负反馈,使输出阻抗降低,整体频响与失真度更低。

补充内容 (2020-11-29 09:07):
6DJ8我用的是6N11

网友B:
请教楼主:输出牛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输出牛是哪家的?

某宝的拉菲尔牛,定制的。外加牛罩。

网友C:
每一个作者都应该认真阅读《大赛公告》
1、按照大赛公告,标题要有【参赛】字样,否则无效(参赛二字要用上方括符)。
2、建议作品应有完整图纸,你作品的两张图之间的前后级相关联系是什么?没有具体的连接或文字叙述。
3、你的作品题目有6N11管子,图纸和文字未见说明,应有相应表述…
4、具体作品请尽量提供技术测试指标。
5、每张图片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应有个简短说明,便于读者观看(其中图5、6、7、8、21没有说明)图不必无谓多,而是要说明问题。
6、作品力求做到规范、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作者都应该认真阅读《大赛公告》
1、按照大赛公告,标题要有【参赛】字样,否则无效(参赛二字要用 ...

好的,我抽时间整理。完整图纸还在画,电脑画图不太会画,所以一直没有传。感谢版主的纠正,我第一次参加错误之处一定改正。

网友:
这届比赛看来会很精彩啊,一开始发布就项目就这么震撼!

网友:
今年开场都是大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级部分一共使用了北京6N11-J电子管4支, 曙光6Z5P整流管一支,全部精心配对。
信号耦合电容采用香港 ...

为爱机定制了一个铭牌,挂上感觉还不如不挂呢。

已经定制完成

已经定制完成

固定在机壳上的样子

固定在机壳上的样子

定制铭牌

定制铭牌

网友:
好手艺 木质机壳

楼主:
经过多位听友的反复试听,对比,工作点的参照,最终定义各项电压指标均已在电路图中标注出来,听场宽宏,三段平衡,临场感丰富,无论是小提琴,女高音,重鼓,还是纯人声朗诵,听收音机,还是交响乐都发挥的淋漓尽致,加上我自己定制的8段电源滤波器细节展示的解析度也非常高,唇齿音,口水音,换气音,乃至呼吸音,录音棚里歌手情绪变换的气息都能一一展示出来。电子管的采用目前是国产廉价的精密匹配管。发烧级的烧友可以使用进口管韵味会根足,可玩性也很丰富,6N11可以换成ECC88,6DJ8,6922,6H23等,整流管6Z5P可以换成6X5或者6U5C,6P3P可以换成吊丝喷碳葫芦形的老南京管,现在的价格几千元一只还不精配,至于6J8P的话可以换成前苏联的试试。在这里由于时间问题我就不在熬诉了。对了我目前推的箱子是日本先锋80年代的钴磁15寸三分频落地箱90DB。

网友D(2021-01-11):
漂亮,忍不住想跟着做一台。
请问楼主输出牛的具体参数是什么?

网友:
另外是否可以共享一下电路板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忍不住想跟着做一台。
请问楼主输出牛的具体参数是什么?

输出牛是4.2K:4:8 定制的牛,具体绕制参数不清楚,对比了左氏,拉菲尔,最终决定用后者。

网友(2021-03-10):
结构紧凑,设计的漂亮,我最喜欢那盘菜

网友A:
这6N11前级是“和田茂前级”的一种改版

楼主:
以上熬述如有不当请指教。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A:
写徳很好!我现在使用的机器就是标准的和田茂电路推6V6三接,欣赏马勒交响等大编制器乐毫无压力。我印 ...

兄台用的是独立胆前级+合并机,还是合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