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87屏幕不清晰

楼主(2020-11-21):
师傅们你们好!我有台福禄克87,功能正常,但正面看屏幕的显示数字不清晰,要前仰一定角度才能看清读数。屏幕应该不会坏,所有字都能正常显示出来只是要仰个很大的角度。求解。

网友:
可能受潮。可能电压低了,换电池试试。

网友(2020-12-31):
我也认为是液晶屏的问题,有条件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张偏光膜试一试

网友:
时间太久了,液晶老化挥发变淡,我的也是,近30年了这片东西要百来块好像

网友A:
字迹淡一般是液晶屏的前面的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迹淡一般是液晶屏的前面的偏光膜老化了。

数字万用表液晶屏的前面的偏光膜有卖的吗?

网友:
不知道电子计算机用的黑白液晶屏与数字万用表用的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B:
我修数字万用表液晶屏的经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0379&extra=&page=1&mobile=2

网友:
排线松了吧

网友(2021-05-22):
引用 网友B:
我修数字万用表液晶屏的经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0379&extra=&p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379

这个电脑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