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式全波整流和倍压电路只需一个开关切换吗?

楼主(2020-11-21):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就是图中开关没闭合的时候。只要零线断开就是三相桥式全波整流,零线一闭合,就成了三相倍压电路了吗?

零线断开输出电压是380*1.414=537v,零线接入,输出就成了220*1.414*2=622v。是这样吗?如果能把发电机三相公共端拆开,成三个单独的输出线圈,每个线圈单独桥式全波整流,然后再三个输出串联起来,是不是电压就成了220*1.414*3=933v了?

这个三相倍压电路输出是622v,单相倍压电路输出也是622v,因为相位叠加的原因,三相的622v负载能力比单相的622v强,就是这个区别吧。

网友:
这是我在电动车上使用过的实例电子刹车电路,三相ABC前面是桥式整流。K打开时没有电流,闭合就是不平衡三倍压输出给电池充电。刹车力量大,但中低速时因为不平衡整流电机声又破又大

楼主:
老大你的图一直显示在刷新状态,看不到,其他人看得到吗?

网友:
应该高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的图一直显示在刷新状态,看不到,其他人看得到吗?

我这几天上传不了图,只能从隔壁论坛传过来,我这里看的图是正常的。

网友:
变压器Y型(星型)输出的整流如下。
1图是三相380V桥式整流电压500多伏,对的。(零线开路)波纹最小。
2图是三相220V半波2倍压整流峰值630V,对的。(零线接通)
3图还有一接点没画完。
拆开变压器中心点,A、B、C三相各自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后串联峰值电压945V,也对。
真正带负荷就还有讲究。

楼主:
好,多谢指点。另外下面那个单相倍压整流电路,因为是一般都是用全桥,这时就有一对整流管未接入,实际只使用了全桥中的一对整流管。

今天试机单相倍压电路,带了重载,输出依然爆棚,做这种高压实验后背都会加速蒸发水分的。输出接100k+一颗发光二极管,不怎么亮,降到56k还不怎么亮,降到了10k,才一会,啪的一声炸了,吓死人。后面检查是发光二极管和电阻和并排引线都击穿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