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插件元件的电路板小批量的生产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0-11-21):
含有插件元件的电路板,如电解电容,接插件,接线端子等元件,在小批量(每次加工100至200块)生产时,除手工插件外,在焊接时可以手工焊接或锡锅加切脚机焊接方法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好方法?在淘宝上看到一种全自动焊接机,不知是否好用,能不能焊接间距为2.54MM的接线座子?

网友:
这么小的量,还是插件吧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现在是人工焊,很麻烦

网友:
只能手工慢慢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现在是人工焊,很麻烦

听说有一种插件的自动焊接机,但没有用过,不知效果如何?如果是全插件,可以用浸焊的方法。但我的板子上多数是贴片元件,经机器贴片后,就不能采用浸焊的方法了。所以想找一种提高效率的方法。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有一种插件的自动焊接机,但没有用过,不知效果如何?如果是全插件,可以用浸焊的方法。但我的板子上 ...

我94年在日资录像机厂(东莞嘉财电业制造厂)做过,有贴片元件的那面是可以过波峰焊的,要求贴片元件用高温焊锡焊(可能是350度的吧,记不请了),波峰焊锡炉的温度大概是260度.贴片元件过波峰焊锡炉不会掉下来.

网友B:
做浸锡模具  把贴片不要浸锡的部份遮挡掉 在上锡炉就可以了  某把大把 自己有雕刻机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浸锡模具  把贴片不要浸锡的部份遮挡掉 在上锡炉就可以了  某把大把 自己有雕刻机也可

谢谢回复!对于以后批量较大的生产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我目前生产量不大,且做模具也有困难。以后可以参考此方法。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94年在日资录像机厂(东莞嘉财电业制造厂)做过,有贴片元件的那面是可以过波峰焊的,要求贴片元件用高温焊 ...

要每个元件提前点胶的,否则肯定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每个元件提前点胶的,否则肯定会掉

是的,还要点胶,忘了说,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