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盘磁带机和HI-FI VHS录像机谁的声音好?

楼主(2020-11-22):
请问HI-FI VHS录像机的音频录制是模拟的吧?那玩高价的开盘机是不是不如录像机了?

网友A:
你自己试听一下就知道了呵呵,录像机主要考虑的图像。

网友:
录像机用来听音乐要打摩一下音频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试听一下就知道了呵呵,录像机主要考虑的图像。

我的意思是都是磁带介质,音频指标比较一致的话。不如玩录像机了,干吗弄开盘机。我就是对HI-FI录像机的音频部分不太懂,不知道是不是经过数字-模拟转化过的。录像机体积小,磁盘好保护。最主要的价格便宜啊,开盘机就是音频剪辑比较方便 吧!

网友:
自己有过松下HD100MC,和当时自己的CD比较过同一首歌的音质,听不出差别!

网友:
某些型号的录像机 必须有视频信号 才可以录音 这个有点烦人

网友A:
理论上录像机音频磁头是固定的,呵呵,旋转磁头180度是斜着扫磁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录像机音频磁头是固定的,呵呵,旋转磁头180度是斜着扫磁带的。

立体声录像机有两个螺旋磁头是专门录放立体声音频的。

网友:
用HI-FI录像机录音,这样玩法经济、容易实现。

网友:
毋庸置疑,开盘机听感优于HI--FI录像机。开盘机是模拟录音,HIFI录像机是FM调制录音。

网友:
高速磁头的录像机胜出。高档的录像机 价格 效果 参数 功能   有的还带解码,太先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F55的音频部分比其他的VHS录像机指标高,当年一些广播电视台用这机子录制广播节目,经济实惠。

其实我想为什么花高价弄开盘机,不过是情怀吧!

网友:
我们知道,录像机的记录通道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视频通道,另一个是音频通道,都是模拟的,现在大家可能讨论的是用录像机的音频通道来记录声音,实际上大多数的录像机的音频录音还是用的固定磁头,所以录音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特出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视频通道来记录音频呢?我们知道视频通道的带宽理论上是0-4。5MHZ左右的,这个带宽是远超通常的音频带宽30HZ-20KHZ的,不过因为视频通道有,同步头等部分,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掉这个同步头的部分,让输出的模拟信号能连续起来,当然如果是用数码信号进行处理,是非常简单的,不过我们就是想玩模拟的啊,这个问题解决了,性能绝对是比开盘机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的。

网友:
留有一台录像有,为了想试录音,最好让旋转磁头停转。相当于卡座,就是废物利用,看着进带退带是一种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