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两台爱华磁带机液晶屏幕发黑的故障

楼主(2020-1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23-05-13):
引用 网友A:
没错

我万用表最早就是用香烟盒里的锡纸

比香烟盒里的锡纸好用多了,因为它是胶带,可以直接贴,非常接近原机效果。烟盒里的锡纸不带粘性,效果差远了。

网友(2020-11-22):
好手艺,这个屏幕脚也太坑人了

网友:
好手艺,长见识了,原来偏光片就是后面那层银色的纸啊

网友:
你这液晶屏幕发黑就是偏光片失郊吧?

网友:
胆大心细,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层铝膜被氧化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请问楼主,偏光板在哪里买的?

网友B:
请问老师这种偏光片哪里买的

网友:
同问偏光片购置何处?数字表屏如上一样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一层镀了铝膜的透明胶片

另外请问;数字缺划不是因偏光片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液晶屏和驱动ic完好的前提下,缺划一般就是引线(脚)断路造成的。

谢回复!看来是这样。

网友:
细活 胆大心细才可以 手还不能抖

网友(2021-08-21):
三十年吧

网友(2022-01-27):
不错鼓励鼓励

网友(2023-05-10):
技术贴,楼主的偏光片在哪买的,谢谢!

网友:
这都能修好!高手哦!

网友C:
液晶反射膜氧化变黑,可以用铝箔胶带(修空调用的),便宜好用。

网友:
很好的手艺,佩服你.

网友:
这液晶屏我拆过,用把功率大些的烙铁,一段音频线的屏蔽网吸锡,很好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晶反射膜氧化变黑,可以用铝箔胶带(修空调用的),便宜好用。

这个好像不容易贴平,第二反光效果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不容易贴平,第二反光效果不太好

非常容易贴平,手撕一片大一点的,直接贴上,手指按平整,用指甲在边上刮一下,多余的就下来了。效果非常接近原装的。

网友:
液晶屏幕发黑换偏光片方法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3-11-26):
我 有一个收音机的 液晶屏中间出现圆环状黑斑,原来是铝膜氧化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这种偏光片哪里买的

TB上搜“偏光片”就有了,银色的片是反射膜,可以用亚银标签纸代替。

网友:
这活也能做的这么完美,楼主高手。

网友:
家里有个电容电感表,也是液晶屏变黑,前几天还在宝上找液晶屏,看看有没有能换的屏,现在看到这个贴,原来液晶屏中间出现圆环状黑斑,是铝膜氧化了,说明是液晶屏幕偏光片坏了,手上有铝箔胶带(修空调用的),也有亚银标签纸,抽空也换个试试。

网友:
牛,佩服,非常佩服

网友:
请问偏光片有0度、90度的,应该选哪种?

网友:
你这个不是偏光片,应该是反射膜。。。。。。

网友:
    前面说的,家里的电容电感表(型号MY6243),液晶屏中间出现圆环状黑斑,看到这个贴后,用铝箔胶带(修空调用的)修好了,这个表屏幕是斑马条的,非常容易换,就是反光片有一层胶清理不干净,贴上铝箔胶带后不平,有微小的颗粒感,不过显示已经正常了,有颗粒感反面有点复古的感觉,就这样用也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