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5.0使用请教

楼主(2020-11-22):
在LAYOUT5.0里或6.0怎样设计小7脚电子管的电路板,有设计过的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搜索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searc ... t=yes&kw=LAYOUT

网友:
网页变成这样:

网友:
用立创EDA吧,非常简单,上手很快。里面有网友提供的各类封装,我也画了几个常用的封装,使用很方便。

网友:
你一定有小九脚的数据库,把圆的点数变成8,再把圆的直径换成小七脚的不就行了吗。
原小九脚建库
小九脚与小七脚的尺寸
管针尺寸

网友:
按管座尺寸画一个即可。

网友A:
请问哪位高手怎样把焊盘孔设置成长条形,现在的都只能做成圆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位高手怎样把焊盘孔设置成长条形,现在的都只能做成圆孔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以及是否是新版本,有的软件已经升级直接能选择方穿孔。只是机械加工不能用简单钻孔,可采用线切割,同型同尺寸高强度高硬度冲头(冷冲压),铣削(成型椭圆孔),这样就提高了PCB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位高手怎样把焊盘孔设置成长条形,现在的都只能做成圆孔

  Altium Designer  15.07Altium Designer 15.07 64位汉化破解版  就有打方孔功能。  当前有有2020最新中文版下载。
  还可以根据元件引脚横截面的最大尺寸设计成大圆孔,实施过程中用焊锡充满来代替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