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的方向

楼主(2020-11-22):
现在,电脑,电视,手机,游戏,这班哪班的,收音机早被淘汰了,但我个人认为,小学生课本内还应该保留装矿石收音机,这样可以科普以下小学生的科技知识,让小孩自己动手装,也提高了学习科学的兴趣
第二个就是群内的老师,应该研究如何把矿石收音机装的声音大点,会有很多老年朋友会喜欢,比如,老年人睡觉难,如果是看着电视,听着收音机,等有睡意了,一关电视,收音机,睡意就跑了,如果是矿石收音机,声音大点,能放到床头听得到,他就不用关收音机了,自然睡了,(现在用电源线当天线电流声很大,哪位老师研究以下给三级管当电源不行吗,这不是把矿石收音机声音提高了吗,又是无源收音机)

网友A:
不用外接电源是可以办到的。现在的小光伏系统很便宜,白天给锂电池充电,给有源收音机供电,有源收音机效果好得多,可以一直点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出的建议似乎不错,期待坛里其他老师能跟你一起探讨。

这个得高手来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外接电源是可以办到的。现在的小光伏系统很便宜,白天给锂电池充电,给有源收音机供电,有源收音机效果 ...

收音机还装不好呢,这个更难

网友C:
        矿石收音机如果天线架设得好,音量会满足收听,如果要加一个单管放大,用一节18650电池,充一次电可以听几个月,就算晚间听一宿,也费不了多少电,再说了白天再充满足够夜间听的了,其实音量太大了,一是会影响别人,也影响自己睡眠。能听清楚就好,实在不行就加一个电位器控制音量。

网友:
关键是没必要,首先要说的是,很多矿石收音机书里介绍过自由能矿石收音机,就是普通的矿石收音机在利用良好的天线时,接收本地台声音大,而远方电台声音小的听不清,因此采用一套天线和地线,两套lc选台回路,一套采用全波二极管检波(整流),另一套采用三极管检波,利用第一套整流强台的电流信号给第二套三极管供电,这样就提高检波效率增加弱台的音量。但是显然楼主的用电源线当天线的用不着。
都有了电源线的情况下谁还用矿石收音机听呢?而且网上还有花盆电池点单管机或者采用比较省电的电路做的,可以让一节五号电池开着不闭就能点一年的收音机电路。

网友D:
给你补两个图,前这是自由能矿石收音机,后者开机不关能点上半年多的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补两个图,前这是自由能矿石收音机,后者开机不关能点上半年多的收音机电路图

谢谢老师。但我水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石收音机如果天线架设得好,音量会满足收听,如果要加一个单管放大,用一节18650电池,充一次电 ...

谢谢老师

网友E:
无线电爱好者的必经之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爱好者的必经之路吧!

现在没人玩这了

网友F:
想法!出路都是好的!可是不现实。

网友G:
其实可以按照有源的搞,把精力花在解决长效电源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可以连续比如开机一周以上,,,

网友H:
无源的话不太可能,因此输入的能量就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出路都是好的!可是不现实。

坛内大佬这么多,可 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可以按照有源的搞,把精力花在解决长效电源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可以连续比如开机一周以上,,,

矿石机是可以长久的响,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源的话不太可能,因此输入的能量就那么多

声音不用很大,夜间不带耳机听到就行,太大了又影响休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坛内大佬多,会有精品的。

主要是老师们都在玩精品,不玩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伏电池驱动一个与矿石机同频的振荡电路,靠近矿机,就能让矿机在保持无源状态下激发出更大电信号,本坛 ...

哦 ,在哪能看到?

网友D:
矿石收音机发展哪一种要按具体条件,为什么大部分人都采用调谐检波耳机这种传统结构呢?就因为这种方法用途最广。那些两调谐三调谐的适合有强台,台还多的地方。采用自由能矿石收音机的也是这个原因,有一个特别强的台,用它的能量去收别的弱台。
  而像那种采用外差结构的矿石收音机,外差结构能提供一点点的灵敏度和选择性,但是明显也需要有强台和众多弱台,总之这类矿石收音机需的条件都是能收到很多弱台,但必须有一个强台,否则就没有能量的来源了。
       楼主所说的那种利用交流电源干扰来当电源放大接收的信号的机器,理论上应该能实现,但是却不实用,因为干扰的声音比信号大不了多少,而经过晶体管后就剩不下什么了,如果采用了变压器的话,有等于有源收音机了,而且就现代的电表肯定还会增加电量的。
        也有科学家采用在检波器上加电源,让检波器振荡增加灵敏度,这种方法适用于没有三极管但有电池的情况下。
矿石收音机从最初的矿石检波器配高阻抗耳机4000欧到二极管检波器配2000欧或阻抗变压器,再到了短波矿石收音机配晶体压电式耳机,最后是中阻抗舌簧耳机配场效应管的调频矿石收音机,很多的爱好者一步步的实验,当然各种实验也层出不穷,有加微安表的,有用大天线的,当然要按自己的条件来,最后的目的就是越做性能越好,所以按楼主的意愿,自己研究制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石收音机发展哪一种要按具体条件,为什么大部分人都采用调谐检波耳机这种传统结构呢?就因为这种方法用途 ...

老师很专业呀!我就是太笨,还没真正的装成一台收音机呢,就是矿石收音机也是一会响,一会不响,谢谢老师

网友J(2021-02-28):
普通收音机在信号不好的时候也是不能保证收听效果的,矿石机也一样,在有近地强台的情况下,不用天地线也能够有足够的音量,如果距离远,采用足够好的天地线,音量也能保证收听,所以,主要要看收听条件情况了。靠放大音量的话,就是另一个路数了

网友:
重看此帖,很多人不愿意用电池,尽管一节18650可以很久,但解决不了心里问题,有人就会惦记那点电。
1)光电池+超级电容:长期循环。
2)长天线-一定要20米以上,最好40~60米,跨楼或树顶。
3)废旧电池(比如燃气灶或热水器换下来的一号干电池,作一级放大或干脆636单管机工作于更低电流)。我曾经用0.几V废电池636电路也能响。这样只是缩短天线长度。
最好的办法是长天线。
找到了2004年低电压废电池的测试数据。在晶体管版块,刚才复制链接只有乱码。

网友:
每天都用Fm矿石收音机听广播,就放在床头柜上。能收到11个台。从来不用关机,耳机就放在枕头上。

网友G:
戴耳机睡有点不方便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戴耳机睡有点不方便吧

戴耳机睡觉会不舒服,就算是那种入耳的也不会太舒服,用一个号角喇叭在边上放着听起来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戴耳机睡觉会不舒服,就算是那种入耳的也不会太舒服,用一个号角喇叭在边上放着听起来舒服

非常赞同您的方案,只要号筒喇叭出声,哪怕声音小都行,夜深人静时就够了。

网友:
无线电爱好者指导里有介绍用扬声器外放的矿石收音机,也指出用号筒喇叭效率最高,当然我从来没用过号筒喇叭,但是我曾试过用变压器变阻抗带8欧扬声器,当扬声器口径为20厘米时效率最高,声音在静静的8平室内可以收听。
     但是10厘米以内的扬声器就只能贴耳听,以此类推,尽量用大扬声器

网友:
我记得初一的时候 书里有一个 收音机的配件是让学生自己焊接的 然而就学校就没老师提过这件事 。。。初二又得花钱买一个高级计算器 也没人教怎么用 可见过去学校的教育过么烂   小学还得交公粮  交草种 交花生  交玉米瓤子  盖厕所都得学生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补两个图,前这是自由能矿石收音机,后者开机不关能点上半年多的收音机电路图

自由能矿石收音机如果真正做到用一根天线能正常收音的话,可以说矿石收音机技术的一个飞跃....

网友(2024-10-27):
玩矿石收音机大部分人玩的是情怀。也有很多人是回忆起儿时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矿石收音机如果天线架设得好,音量会满足收听,如果要加一个单管放大,用一节18650电池,充一次电 ...

那和单管机有何区别呢?

网友:
        区别在于这个管子是低频小功率管,本身并不能接收放大高频信号,需要在矿机接收信号的基础上放大音频信号,只解决音量放大的问题,当然这个电路需要一只低频三极管还要有电池电源,不是单纯的矿石收音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很容易。但是矿石机在目前只能在离电台不远的情况下可以!目前矿石接收机的接收环境远不如以前,(电台功率减小后的原因)还是装一个来复再声的两管机。带一个喇叭总电流也就十几毫安。音量可以调节!一节18650电池可以用上许多天!采电光伏板(宝上有买)冲电。几乎不用化费多少。这样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普通收音机在信号不好的时候也是不能保证收听效果的,矿石机也一样,在有近地强台的情况下,不用天地线也能 ...

浮上来的帖又看一遍,正如星版所说,就算长天线也还要看天气及周围条件:

刚刚我这里下小雨,弱台就更弱了,云层若高一些哪怕阴天(不是大晴天)信号也不错,另外冬天和夏天有明显差别(或许是湿度等共同作用);

顺便说以下:晴天大音量时,耳机差别不大;阴天弱台耳机差别才有所体现:刚刚小于,只凭耳朵,我的737不如HC1-600,强台差别不大,SC2-300中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戴耳机睡觉会不舒服,就算是那种入耳的也不会太舒服,用一个号角喇叭在边上放着听起来舒服

赞同!号角喇叭应该是较好选择,星版做过自制号筒喇叭放音的矿机,我目前矿机带号筒不行,但以前试过,也试过单管机带号筒,睡觉时满屋都能听到;后面再回头试一下号筒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