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矿石收音机三回路测试

楼主(2020-11-22):
按照第二张图的做法,做了些许改动,改动是第四张图,
手中利用电感表测量,边绕边测,
抽动磁棒确定所需电感量线圈位置,
L1电感量不变,如图所示60uh
L2、L3所需电感量为330uh(与薄膜可变270pf匹配)(通过软件计算)
不确定L3检波抽头在哪合适,于是每个15圈一个抽头,测试还是第一个抽头合适,(和图二一样,从上数的第一个抽头)
2000pf固定电容
迷你3v小功放测试
测试发现,由于没有发射仪器,所以确定不了所收电台频率;接上天地线,串台严重,拿掉地线,串台少了,
中午发现有强台,占据了所有中波波段,可变没作用,始终一个台,晚上测试没有。不知道天线串联可变还是怎么改能抑制白天强台。。
这是视频
https://v.ixigua.com/Jxfo2Fe/

网友:
书里说短波磁棒的接收能力不如中波磁棒,而两者不能互换,经我用几部带短波磁棒的收音机试试,不论是一根磁棒一头中波一头短波的,还是两根磁棒的,,把磁棒互换后还能正常使用,并没发现短波不能用在中波,或中波磁棒不能用在短波上,结果都一样

网友A:
三回路谐调在选择性方面应该比双回路谐调要好一些。

网友B:
把双联改成两个单联分开调谐,接收效果会好些。

网友C:
0.5的漆包线绕在中波磁棒上q值是很低的,用0.1以下多股线绕制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回路谐调在选择性方面应该比双回路谐调要好一些。

确实,所以做个三回路,不过也要挪开两根磁棒的距离,近了音量大,串台严重,远了没声,只有几个强台响,慢慢移动,选择合适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双联改成两个单联分开调谐,接收效果会好些。

是选择性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的漆包线绕在中波磁棒上q值是很低的,用0.1以下多股线绕制会好些

Q值会影响选择性吗?这是先测试的机子,等等拿多股线重绕一个,试试

网友B:
矿机双联调谐同步困难,改成两个单联可精准调谐,选择性和灵敏度都会得到一些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Q值会影响选择性吗?这是先测试的机子,等等拿多股线重绕一个,试试

使用中短波磁棒,AR磁棒,短波磁棒都比普通中波磁棒Q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机双联调谐同步困难,改成两个单联可精准调谐,选择性和灵敏度都会得到一些提高。

如果两个单连的话,用哪个找台,用哪个精确分离不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中短波磁棒,AR磁棒,短波磁棒都比普通中波磁棒Q值高

短波磁棒绕中波线圈,真的第一次听说,有点被书本束缚了,

网友:
三回路双调谐,选择性不可能如你说的这么差,单回路单调谐也不可能这么差.一定是你的可变电容有问题,或者接线不对,或者调试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