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烧保险

楼主(2020-11-23):
自己改了一个隔离变压器,原初极380V转200V,刚好380在最外圈,除去多于线圈,现228转222V.线经1.2(含漆)
问题-有时接电源,初极保险,电源和次极都是8A的,初极是10A的,多次测试都是烧初极10A。初极保险是内接更换不方便,直接加大?安全不?次极保险外部好更换。

网友:
楼主让200V绕组输出222V说明绕组每付匝数已经降低,空载电流会比原本的大些但也不会令10安保险丝烧,这种线径粗的变压器电阻很小,上电的瞬间建立磁场方向与剩磁方向对顶时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偶尔会达到4、50安,上电瞬间烧保险丝不奇怪,但并不是说变压器就用不了。比如微波炉变压器匝数就少空载电流几个安培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必须要确认不是隔离变压器本身的问题,才能加大初级的保险管。

网友:
接电源的瞬间有时会达几十安电流,特别是接触不良时。用10A小空开替代保险管看看,1.2的漆包线不容易烧的,100A都能顶得几秒。

网友:
     一、摇表测下初次级对地绝缘电阻,初次级绝缘电阻要合格、200V做220V使用会增加损耗,现在电压都在+5%-10%,看来原边存在较大的空载电流,加上每次送电都有浪涌电流冲击初级保险,会使保险器接触产生不良现象。为了安全按楼上说的原边使用10A空气开关或漏电开关。初次级10A/08A匹配不合理。

网友:
很像匝间短路

网友:
测一下初级空载电流,看看初级匝数选择是否合理。正常初级空载电流应该在满负荷电流的7%以下。

网友:
初级窜100W灯泡试试啊。

网友:
先检查变压器,有没有问题,后再增加保险丝的容量

网友:
如果是大变压器,通电瞬间会有一个冲击电流,可以用一个空开代替普通保险,或者串一个灯泡或NTC起动电阻,串灯泡可以在灯泡两端并联一个开关,启动后短路灯泡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差不多有点明白了,更正下原是380/220V,打错了。初极比次电压高是故意的,应为晚上电压有230多,初极就少拆了两圈,次极电压晚上也不过230V了(最高228V)。长高宽16.5*14*8(CM)E牛,再次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