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必要在帘栅极接旁路电容

楼主(2020-11-23):
  本人照猫画虎的在EL34单端标准接法方式下的帘栅极处接了个电解电容  红圈图示   容量22uf  450v  结果开机  音箱啸叫  烧了个高音喇叭  这下搞不明白了   有没有必要接这个电容  书上说是要接得  实际当中有没有意义  容量范围多少合适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这是退耦电容,可以解决低频啸叫(汽船声),特别是帘栅级与前级共用B2+时有必要加C,可用10-50麦(哥)通常用22麦的电解电容,当然不计体积也可用无极性电容。有的为了避免高频自激用2000-6000P的电容,设计这个*P电容并在第二滤波电容上效果更佳。

网友:
连山负责电子加速,电容很有必要

网友B:
不但有必要,
而且还要用品质好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但有必要,
而且还要用品质好的电容。

是用无极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容量一般多大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无极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容量一般多大合适

我都是用无极电容,容量在0.01uF~0.1uF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无极电容,容量在0.01uF~0.1uF之间。

麻烦您再帮我看看这两个图  这里的帘栅旁路电容  容量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退耦电容,可以解决低频啸叫(汽船声),特别是帘栅级与前级共用B2+时有必要加C,可用10-50麦( ...

于版  是我基础知识不够扎实  您这样解释  我就明白了  看来帘栅旁路电容就像楼上老师说得那样的容量

网友:
目测这个图是有三级接法和标准接法,退耦电容要接在开关标准接法的一端。

网友:
楼主这个图在三极接法时,音频输出信号通过100欧姆电阻从退耦电容入地了。一般功放多采用三极接法与超线性接法转换。

网友C:
22UF电容应该接在电阻上面"2"的位置, 不然三极管接法是不响的.

啸叫不是这个电容问题吧, EL34和EL84这类五极管, 应该在栅级接个1-10K的防振电阻, 不然就会啸叫.

网友:
这电容是把屏栅与第一柵作交流隔离接地屏闭用的,你不用才嘯叫到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UF电容应该接在电阻上面"2"的位置, 不然三极管接法是不响的.

啸叫不是这个电容问题吧, EL34和EL84这 ...

你说得叫消震电阻,一般单端是不用的,除非在制作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造成高频寄生振荡,不得以而加消震电阻阻值几百欧到2K。该电阻在推挽电路中用的较多。高频寄生振荡与低频回授表现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再帮我看看这两个图  这里的帘栅旁路电容  容量是不是太大了

不大。
我前面说的是高频电路
比如:6A2、6K4等等。

对于你这图,
就要用的大,
你照图选用吧。

网友:
功率管标准接法帘栅极要接旁路电容,电容量根据有可能出现的最大帘栅极电流选取。

但是图一电路,有标接和接三选择开关,如果在帘栅极直接接入电容,那么当选择三极管接法时,这个电容会把阳极的交流信号对地旁路掉,使输出大为降低,或者无输出。

楼主:
在此感谢大家不厌其烦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