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空载电流

楼主(2020-11-23):
我有一台标800W的环型变压器,重9.5斤,38V+38V输出,以前买做功放机备用牛。800W是有虚标了,400W应该可以用。我见这个变压器空载发热很微小,手感几乎没感觉。就测量了一下,电源电压227V,电流11.6毫安,通过电度表测量损耗2.2瓦。百瓦级变压器我没见过这么小的空载电流与空载损耗。

网友A:
红河元老怎么也少见多怪了,环牛这很平常,而且你这变压器还只是做得够用,线阻够小的话环形变压器的瞬间过载能力是真的过瘾。

网友B:
去年闲的蛋疼,测变压器空载电流。励磁电流烧了F179的11A保险。

网友C:
说明变压器用料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闲的蛋疼,测变压器空载电流。励磁电流烧了F179的11A保险。

这台11毫安空载电流,多次碰接头也是啪啪响,看这个火花也有几十安。

测量变压器空载电流需要空开短路电流表再接通电源,上电源正常后断开空开看电流。我也是多年前烧过400毫安保险丝才知道这样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变压器用料厚实

不算好,初级9欧母有些大了。给我自己绕电阻会小到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河元老怎么也少见多怪了,环牛这很平常,而且你这变压器还只是做得够用,线阻够小的话环形变压器的瞬间过 ...

几百瓦变压器空载电流这么小我是头回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11毫安空载电流,多次碰接头也是啪啪响,看这个火花也有几十安。

测量变压器空载电流需要空开短路 ...

小变压器,初级串联个参数合适的PTC就不怕励磁浪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11毫安空载电流,多次碰接头也是啪啪响,看这个火花也有几十安。

测量变压器空载电流需要空开短路 ...

你说的火花十几A很正常,我无聊绕了个6kw环变做电焊机,空载60ma,环变漏磁很少,合适的匝数比空载电流极低
大环变有个问题,上电瞬间有可能有极大的励磁电流 能把空开跳下,再大的需要一个软启动电路

网友D:
初级电阻9欧有点大会影响输出功率,铁芯质量比较好。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好好学一下吧

网友E:
这类变压器空载都不大,但通电瞬间浪涌是惊人的,务必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级电阻9欧有点大会影响输出功率,铁芯质量比较好。

是大了,不然我就拿来玩点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变压器空载都不大,但通电瞬间浪涌是惊人的,务必注意

我一台2000W功放,环变压器,每次开机灯光都得闪一下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在插头刚刚接触插座的一瞬间就能听到滋滋啦啦打火声。尤其是在电源输入端接有8-10微法电容的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