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舌也聊聊示波器调整中频和扫频仪

楼主(2020-11-24):
首先我在使用仪器方面是绝对的菜鸟,一直不太愿意使用示波器甚至扫频仪,当然我也没有扫频仪,只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近期看了很多坛子师傅分享关于扫频仪的使用以及调整的好处,又得知所谓的扫频仪市面很少而且炒作的很贵。
细看使用的介绍,比较集中的都指向目黑这种机器。
个人理解扫频仪器用于中短波乃至的调频的中频或者统调,跟使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的区别一概是:
1、扫频仪能够连续不断地输出几个或者更多的频点如中波中频调整时可能是460-465-470等等吧,同时通过扫频仪自带的显示屏显示这几个频点的信号幅度罢了。
2、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例如用于中波中频调整时,则只能一次调整一个频点如第一次调整460,第二次调整465.第三次调整470,等等,同时记下各频点的信号幅度,多次反复调整到合适即可。
3、以此类推,用于调频或统调估计也是一样吧。
4、所以,扫频仪和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的使用区别就是简单和稍微繁琐的区别,当然还有经验的因数,本人也想找一台目黑玩玩,但是认真拜读各位师傅的介绍后,觉得好像以目前市价入手目黑玩收音机跟已有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有重叠的嫌疑。
5、总觉得对目黑的调试结果的评价有神化的感觉,当然这是我个人愚见,特发帖跟大家交流也请大家批评,更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

谢谢

网友(2021-03-22):
目黑扫频仪越炒越高,这个课题太好了,

网友(2020-11-24):
有时间有耐心可以这样做

网友:
        示波器跟扫频仪不是一个原理,也不是一个概念,应该不是重叠,也等专业老师精确回答。

网友:
在今天有现成的老扫频仪那最好,
个人偶尔玩玩,
没有
那就通用信号源+示波器
信号源打到扫频输出(起始和终点频点、步进、扫速、单次或重复或往复)
好点的信号源还有频标输出(其实自己看没有也一样心中有数,调到对称中心就是465K)

楼主:
二、扫频仪的工作原理

  扫频仪实质上是扫频信号源与示波器X-Y方式的结合。

网友:
能达到目的就好

网友:
这话说得好;能达到目的就好。

网友:
退休了有时间了可以这么玩的。1)把记录数据画在坐标纸上就可以描出曲线图,2)把数据输入电脑用电子表格或其他软件画出曲线图,这样慢慢看慢慢想,下次再调。动手能力强的可以1)手动往复旋转信号发生器旋钮、用一个激光笔联动信号发生器旋钮水平往复移动,2)激光笔架要用电磁偏转(大表头类似)实现高低幅值显示…

楼主:
想请教的是:若使用带扫频功能的YB1602函数信号发生器配合示波器是否就能调整中频的驼峰曲线

楼主:
看到了坛子里大师们的帖子:
对于这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上面的各位坛友已经解释的十分全面了。带宽,在收音机方面,也可以叫做频带宽度,也可以叫做频宽,它是一个四端网络能够通过或希望能够通过的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差。对于一部收音机的465KHZ的中频放大器(一个四端网络)来说,由于它的带宽涉及到收音机的一项重要指标:选择性,所以它的带宽并不能任意选取,我们希望这个带宽是±4.5KHZ,也就是从469.5KHZ到460.5KHZ这个频率范围内的频率都能够顺利通过这个四端网络,而这以外的任何频率均不能通过这个四端网络。如果我们选取的带宽大于±4.5KHZ,那么由于中波电台之间的频率间隔是9KHZ,这就可能造成混台现象,即选择性不良(当然比±4.5KHZ适当再宽点也是允许的)。为了保证这个带宽,人们想出了好多的方法,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但我们在普及式的收音机电路中,一般看到的是用三只中频变压器,来组成带通滤波器,来保证这个带宽。但这三只中频变压器组成的带通滤波器,通常其带宽较窄,所以,有时候人们就牺牲一点增益,在某只中频变压器上并联上一只电阻,以期适当增大一些带宽

请哪位师傅随便拿个电路图举例说说以下所述是哪一只中频变压器的电阻:
所以,有时候人们就牺牲一点增益,在某只中频变压器上并联上一只电阻,以期适当增大一些带宽

网友(2021-01-09):
希望有更全面更通俗和细致的统调方法,仨设备凑齐了,还没玩明白。

网友(2021-03-08):
说得好!非常赞同!

网友:
记得过去就是用自制的信号发生器调中频,听声音大小,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