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夏普 三洋机器的抖晃率

楼主(2020-11-24):
打理夏普  三洋收录机   抖晃达到0.3.几十的机器相当不错。三洋的就有点不行了,差的比较多,打理机器乐趣,没有仪器不行,我算是基本置齐全了,频率计  示波器,毫伏表,高频信号发生器,抖摆仪  就是为了玩录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机芯抖晃率的有几种情况,方形皮带粗细不均匀,可以看机以后看到皮带周期性变化,还有主皮带兼职做靠轮 ...

是的,电机,皮带,靠轮,压带轮对抖晃影响最大,多根皮带好过单根皮带,我基本TB所谓卖进口皮带的都买过,基本都是骗人的,只有极少几家还行,有的价格又太贵,尝试改装三洋单根皮带为2根,有大概0.05左右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人对机芯抖晃率不敏感,

我特别敏感,尤其钢琴声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看看大家的抖晃率多少

网友B:
光有还不够,还要像楼主一样会用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看看大家的抖晃率多少

我没仪器,请问:
夏普8585,夏普9494的抖晃率是多少?

网友D:
玩到了一种境界了,厂方提供的一般都是理想数据,抖晃率和磁带机器的老旧都有关系啊,以上拙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还没有抖晃率,不知以后怎样。看到一些抖晃率大的都拿不住筷子了

优秀……帕金森的抖晃率应该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有还不够,还要像楼主一样会用才好

也是爱好一步一步置起来的,原来86年就是搞电器修理,几十年不搞了,现在又突然喜欢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好羡慕啊

喜欢玩,纯粹爱好,打理机器有洁癖,必须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到了一种境界了,厂方提供的一般都是理想数据,抖晃率和磁带机器的老旧都有关系啊,以上拙见啊

是的,厂里的数据都是特定环境,特定设备,他出厂的机器是达不到它的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还没有抖晃率,不知以后怎样。看到一些抖晃率大的都拿不住筷子了

淘到好仪器不容易啊,这个打理录音机会多花不少时间,总想打理到最佳状态,以前都是凭耳朵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仪器,请问:
夏普8585,夏普9494的抖晃率是多少?

能达到0.5就很好了,参数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机芯,可以改双皮带,马达用双层皮带轮,效果不错
还有一种机芯,靠轮是反转的,没有办法改,除非 ...

是的,改装下不错

网友(2021-11-02):
声音发抖像走调那样,敏感的人会感到和不舒服

网友G:
帮忙听听最后的钢琴怎么样
bilibili.com/video/BV1dR4y1J738/

网友(2024-01-27):
感谢楼主,正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忙听听最后的钢琴怎么样
bilibili.com/video/BV1dR4y1J738/

不行,明显听的出来抖动

网友:
这机芯抖晃那么高的吗?我的车载磁带机抖晃才0.13左右,钢琴声听不出颤音

网友:
像SANYO这样的日本一线品牌的机子,如果状态良好的话,人耳应该是听不出抖晃的。
能听出抖晃来,基本都是不在状态,比如:某些零部件老化磨损等。

网友(2024-04-02):
一般来说,所有进口机器,更换皮带 压带轮,电机换新,都能达到0.3%以下的抖晃率,或是接近0.3%

网友:
进口的,早期大众型板砖机,金属飞轮的,经过简单打理,抖晃率一般都能达到或接近0.2%的抖晃率

网友:
进口的,早期大众型板砖机(砖头机),金属飞轮的,经过简单打理,抖晃率一般都能达到或接近0.2%的抖晃率,补充一下,前提是收带轮动力传递不是齿轮的,因为齿轮啮合会产生振动,尤其旧机器齿轮磨损后,可能更甚!

网友H:
具体举例子,三洋M2511全部皮带传动,不带齿轮传动,抖晃率能到0.18%甚至更低一些.   而松下RQ-2106,收带轮,经过齿轮传动,抖晃率就大一些一般来说0.2%以上,状态不好用的狠的机器,甚至0.25% 或更甚0.3%

网友H:
早期进口卡座,大金属飞轮,纯机械按键的,比如松下RS-B105和RS-T10经过细心打理,抖晃率能低至0.09%,一般都能轻松小于0.12%,这是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具体举例子,三洋M2511全部皮带传动,不带齿轮传动,抖晃率能到0.18%甚至更低一些.   而松下RQ-2106,收带 ...

这种松下双电机电控机芯,不知道抖晃率是多少,反正看上去很不错,大飞轮,平皮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早期进口卡座,大金属飞轮,纯机械按键的,比如松下RS-B105和RS-T10经过细心打理,抖晃率能低至0.09%,一般 ...

几个齿轮只参与快进和快退,由单独电机和电磁铁控制,收带由大飞轮摩擦橡皮靠轮完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几个齿轮只参与快进和快退,由单独电机和电磁铁控制,收带由大飞轮摩擦橡皮靠轮完成,

如果,收带由大飞轮摩擦橡皮靠轮完成,抖晃率起码在0.15%以下,具体值多少,必须抖晃仪测试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收带由大飞轮摩擦橡皮靠轮完成,抖晃率起码在0.15%以下,具体值多少,必须抖晃仪测试才知道

如果对频率敏感,也可以录制一段1000赫兹音频信号回放,听一听声音有没有发飘

网友(2024-06-11):
老式大飞轮机芯改成双电机的抖晃率应该很低了

网友:
俺也听了最后的钢琴,确实抖晃明显。

网友:
感觉w19(假800)就很可以了        700原版飞轮更大

网友(2024-12-31):
夏普777的抖晃率看指标很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厂里的数据都是特定环境,特定设备,他出厂的机器是达不到它的参数的

厂家保证的是出厂的规格参数,几十年后的保证不了,说厂家骗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楼主(2025-03-03):
现在玩的设备已经已经升级很多,尤其是检测的 设备,越玩越想玩,就是这几年来这里时间少了,以后会经常来看看坛友,越需要咨询的留言或者私信,还是免费解答,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玩的设备已经已经升级很多,尤其是检测的 设备,越玩越想玩,就是这几年来这里时间少了,以后会经常来 ...

我这几个月都在打理一台老先锋手提音响, 正ˋ在一点点的改善中, 但感觉皮带和压带轮都很难找到满意的, 请问这些零件该如何才能买到靠普的?

另外就是标准磁带, 小黄鱼上很多在卖的, 原装的不便宜, 请问有什麽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