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27/fm的交流电压档最高量程究竟是多少?

楼主(2020-11-24):
看到x宝有卖家出售福禄克27/fm
网上查了一下资料,交流电压最高档,有说是320v的,说明书是1000v,请论坛大侠有福禄克27/fm的说说实际情况。

还有一种是黄版的那种,黑版和黄版哪种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数字万用表的最高测量电压,直流1000V,交流600V(正弦波有效值)

要真实的数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孤陋寡闻,还没见过被测电压超过1000V(直流,或交流峰值)的手持式数字万用表。

比较高端的F289C广 ...

这个是说明书。您看看。应该是真有效值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三位半数表,能有0.1%的基本准确度,精度很高呢。
既然说明书标定的最高测量电压是1000V,那肯定没问 ...

关键是有人说交流最高320v,我想核实一下。

网友B:
这表我用过,很慢。比15都慢,怀旧不错,100以下买来用用,否则就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孤陋寡闻,还没见过被测电压超过1000V(直流,或交流峰值)的手持式数字万用表。

比较高端的F289C广 ...

500型万用表有交流2500V档,表内分压电阻一长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我用过,很慢。比15都慢,怀旧不错,100以下买来用用,否则就免来

比15都慢?

x宝卖家要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320V交流,想想也不怎么可能。

面板上标识的是320mA max,10A max,1000V max(指直流1000V或交流 ...

您看看是不是原版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