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er310如何导入软件?

楼主(2020-11-24):
入手一台Laser310,没有软驱,如图:

没有磁带存储设备(录音机),也没有软件磁带。
有扩展内存口、串口RS232

发现在Windows下,有Laser310机的模拟器,下载了一些Laser310软件、游戏映象。
1、可否将这些映象导入到Laser310裸机的内存?
2、可否将PC机与Laser310连接起来?比如通过RS232口。将PC机作为监护机,可强行注入程序等。

网友:
好老的电脑,记得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玩过,用BASIC语言写过一个双人射击对战的小游戏。
楼主的目标估计很难实现

网友:
Laser310问世较早,大约是在84年前后,其配置很低,内存很小,主要运行BASIC等软件,很难与PC机兼容吧。

网友:
    Laser310/500/700为当年香港产学习机,主机CPU为Z80A,只是8位机,ROM为64kB;RAM随310/500/700型号递进而增大,受8位机限制最大也就64kB。
    Laser310/500/700的ROM不是EEPROM,不能修改,一旦掉电,之前手动输入或磁盘机输入计算机RAM的程序就没有了。
    Laser310/500/700的ROM中是当年流行的BASIC解释程序,其他功能极少,还是改用其他机器吧,哪怕是286/386都比它强百倍。

网友:
这机器是用磁带机存取程序的。

网友:
用机器自带的basic命令装入外部磁带的程序.

网友(2021-01-28):
以前用过,TAPE  接卡式磁带机的音频输出。

网友:
找一台能用的单声道磁带录音机,上网搜索同型号机器程序的音频文件,连接音频线使用计算机播放并录制到磁带上,将录音机耳机插孔与310的音频输入连接,使用load命令读取音频程序,然后播放磁带,这样试试看能导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