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的I2C读写24C08程序波形问题

楼主(2020-11-25):
52单片机I2c读写at24c08芯片,程序下载没反应,排查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单片机连接at24c08芯片SDA引脚有方波,SCL引脚波形没有方波,再查SCL引脚和P2^1连接没问题,通过简单led点亮熄灭命令测量单片机2^1指令1或0测量都是5v电压,其他口没问题就换了SCL引脚连接P2^2,更换I/O口示波器测量SCL引脚还是没有方波, 对调 SDA=P2^0和 SCL=P2^2        为SDA=P2^2和 SCL=P2^0,都是SDA口有方波 问题在哪,直接用坛友提供测试没问题的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A:
你倒是把波形和程序发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把波形和程序发上来啊。

谢谢,程序:
I2C.H
#ifndef __I2C_H__   //文件名全部都大写,首尾各添加2个下划线”__”
#define __I2C_H__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24C02芯片SDA引脚位定义
sbit SCL=P2^2;         //24C02芯片SCL引脚位定义
void delay();              //分别对各函数声明
void start();
void stop();
void ack();
void nack();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uchar read_byte();
void write_at24c02(uchar address ,uchar date);
uchar read_at24c02(uchar address);
#endif

I2C.c
#include "i2c.h"  //包含i2c.h头文件,注意自建的头文件是用双引号
void delay()   //微秒级延时函数
{
        ;;  //用两个空语句实现短时间延时,当晶振为11.0592MHz时,约4~5微秒
}
void 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终止信号
{
        SDA=0;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ack()        //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nack()          //无应答信号
{
        SCL=1;
        delay();
        SDA=1;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入一个字节到I2C总线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从I2C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k;
        SCL=0;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j=SDA;
                k=(k<<1)|j;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te_at24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at24c02按字节写入函数
{
        start();
        write_byte(0xa0);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e);
        ack();
        stop();
}
uchar read_dat24c02(uchar address)        //对at24c02随机读函数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0xa1);
        ack();
        date=read_byte();
        nack();
        stop();
        return date;

}

main.c
#include<reg52.h>
#include"I2C.h"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_10ms()
{
        uchar a,b;
        for(a=50;a>0;a--)
                for(b=200;b>0;b--) ;
}

void main()
{
   start();
   write_at24c02(10,0xaa);
   delay_10ms();
   P1=read_at24c02(10);
   while(1);
}
示波器测量

网友A:
探头用直流档啊,你是测的是电平,触发位置调一下啊。
另外把
把void delay()   //微秒级延时函数
{
        ;;  //用两个空语句实现短时间延时,当晶振为11.0592MHz时,约4~5微秒
}
改成这样,你这个可能被编译器直接优化了。压根就没延时。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   //微秒级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网友B:
建议买台逻辑分析仪,协议的各项之间的时序关系很重要,用示波器很不好捕捉到,逻辑分析仪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用直流档啊,你是测的是电平,触发位置调一下啊。
另外把
把void delay()   //微秒级延时函数

谢谢,示波器我还不怎么会用,我下班回去示波器测量和延时按您说的设置调整,看示波器有正反向变化符合您说的可能是void delay()编译器直接优化了没延时,方波应该是delay_10ms()形成的吧间隔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台逻辑分析仪,协议的各项之间的时序关系很重要,用示波器很不好捕捉到,逻辑分析仪就方便多了

谢谢,关注过逻辑分析仪不怎么知道怎么用,原来是在这里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过逻辑分析仪不怎么知道怎么用,原来是在这里有用。

模拟信号用示波器,数字信号用逻辑分析仪,各司其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示波器我还不怎么会用,我下班回去示波器测量和延时按您说的设置调整,看示波器有正反向变化符合您 ...

就算没延时,他高低电平应该还是有的,毕竟51那么慢。波形还是会有的,你没测到只能是测量方法不对。
但是如果读出来数据不正常就是程序问题了。
这个程序没仔细深究,但是看起来总感觉怪怪的,你可以试着写255个数据进去,再隔个500毫秒读一个显示,如果LED是1.2.3.....255显示的就是没问题。如果不是就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信号用示波器,数字信号用逻辑分析仪,各司其职。

谢谢,原来是这样使用的,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没延时,他高低电平应该还是有的,毕竟51那么慢。波形还是会有的,你没测到只能是测量方法不对。
...

谢谢给出测试方法,这个程序就是写入0xaa在读出来在led显示。刚刚跟着系统学单片机就碰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出测试方法,这个程序就是写入0xaa在读出来在led显示。刚刚跟着系统学单片机就碰到问题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CL=P2^1;                                             //I2C  时钟
sbit SDA=P2^2;                                             //I2C  数据

void delay()                                                   //4微秒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yanshi(unsigned int hm)                  //延时毫秒
{
        unsigned int i;
        do
        {
                i = 12000000 / 97560;
                while(--i)        ;
        }
        while(--hm);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SCL=1;
        delay();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void Stop_I2c()
{
        SCL=0;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
}

u8 I2c_wait_ack(void)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1,接收应答失败 0,接收应答成功
{
        u8 Time=0;
        SDA=1;                                        //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SCL=1;
        _nop_();
        while(SDA)
        {
                Time++;
                if(Time>250)
                {
                        Stop_I2c();
                        return 1;                                 //无应答返回1
                }
        }
        SCL=0;                                                        //时钟输出0
        return 0;                                                   //有应答返回0
}

void  SendByte(u8  c)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
        u8  BitCnt;                                                   //条件 一定要开启总线 保持SCL处于0状态 才能进行写入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SDA=c<<BitCnt&0x80?1:0;         //判断发送位  发送是由高位开始发送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SCL=0;
                _nop_();
        }
}

void I2C_Ack(void)                                          //产生ACK应答
{
        SCL=0;
        delay();
        SDA=1;
        delay();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I2C_NAck(void)                                           //不产生ACK应答
{
        SCL=0;
        delay();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SDA=0;
        delay();
}

u8 RcvByte(u8 ack)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                                                                         //ack  1 发送应答  0 不发送应答
        u8 retc=0,i;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retc<<=1;
                if(SDA)retc++;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_();
        }
        if (!ack)
        I2C_NAck();                                                //发送nACK
        else
        I2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tc;
}

u8 AT24C_Rcvone(u8 Addr)                           //在AT24CXX指定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
   u8 temp=0;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SendByte(Addr);                             //发送地址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Start_I2c();                                //重新启动总线
   SendByte(0xa1);                                       //设置为读操作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temp=RcvByte(0);                                           //读字节        非应答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 temp;
}

void AT24C_Sendone(u8 Addr,u8 Data)        //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此函数只限于 c02-c16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SendByte(Addr);                            //发送地址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SendByte(Data);                                          //发送字节数据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Stop_I2c();                                //结束总线
   yanshi(10);                                                  //如果是连续发送字节的时候这个延时很重要 否则将回传错
}

void main()
{
   AT24C_Sendone(10,0xaa);
   P1=AT24C_Rcvone(10);
   while(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给出测试方法,这个程序就是写入0xaa在读出来在led显示。刚刚跟着系统学单片机就碰到问题了。

掉个头,这样直观点。改成这样。流水显示。这样能判断是否出错。。按二进制看。
void main(void)
{
        u8 a;
        for(a=0;a<255;a++)
           AT24C_Sendone(a,a);
        for(a=0;a<255;a++)
        {
                   P1=AT24C_Rcvone(a);
                yanshi(200);
        }
           while(1);
}

楼主:
谢谢,图文并茂还有模拟还有测量万分感谢,逻辑分析仪测量的?

补充内容 (2020-11-26 08:03):
还有仿真

网友C:
还是用我那个分享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个头,这样直观点。改成这样。流水显示。这样能判断是否出错。。按二进制看。

谢谢isoimg2130 老师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isoimg2130 老师帮助。

那是行了成功了,还是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我那个分享的程序吧!

谢谢,您的分享我看过了,也和我看的书本示例对比除了void ack()延时 delay1(1000);和比书本10ms长,没有void nack()其它都差不多。手头还有其他论坛老师分享的范例我都直接下载试了不行,中间还有单片机P2^1口坏了,isoimg2130老师估计的void delay()   {   ;; }软件翻译有问题,昨天有事情没有试_nop_();延时行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行了成功了,还是怎样了?

isoimg2130 老师好昨天没有试,准备下午翘班早回做,您的波形测量是逻辑分析仪还是示波器测量的,一般逻辑分析仪采样率和通道数指标怎么选用合适,示波器串口波形原来做过有专门的的设置学着忘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oimg2130 老师好昨天没有试,准备下午翘班早回做,您的波形测量是逻辑分析仪还是示波器测量的,一般逻 ...

当不起老师,给你发的那个是仿真,没去测,我自己要测什么时候,一般用的示波器。
如果要买逻辑分析仪,测51的话,随便买个最便宜的都能胜任,不过以后技术会进步的,单片机用的越来越快。随便买的那个到时就不行了,具体的你自己决定。
如果不是经常去分析破解时序,用不着逻辑分析仪,用示波器就行了,虽然稍微麻烦点。

网友D:
程序没有问题,没波形的端口是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正极了,所以都是5v。查下电路,scl不能接电源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不起老师,给你发的那个是仿真,没去测,我自己要测什么时候,一般用的示波器。
如果要买逻辑分析仪, ...

谢谢,示波器测量我只会简单测量设置耦合直流还是交流老是设置不对 ,探头衰减比例,触发电压瞎胡扭扭,触发条件很少用基本默认值,这个程序波形测量,应该怎么设置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没有问题,没波形的端口是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正极了,所以都是5v。查下电路,scl不能接电源正极。

谢谢指教,我看楼上isoimg2130 老师的仿真电路图scl就没有上拉电阻,我学的课本两个脚都有上拉电阻,而且实验录像没问题。我在弄把这个上拉电阻去掉看看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看楼上isoimg2130 老师的仿真电路图scl就没有上拉电阻,我学的课本两个脚都有上拉电阻,而 ...

SCL看单片机的驱动能力。留着吧。有没坏处。

示波器用直流耦合。触发方式随便,默认一般是上升沿。
触发位置一般测直流,只要高于原点就行,但是移到1/2VCC比较合适。。
再不行按自动设置。示波器自己会根据测到的波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看单片机的驱动能力。留着吧。有没坏处。

示波器用直流耦合。触发方式随便,默认一般是上升沿。
...

谢谢isoimg2130 老师,下午先示波器测量设置好在看看有没有波形,把上面各位老师说的情况都排查排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p0口需要上拉电阻,p2口内部有上拉电阻,不用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0口需要上拉电阻,p2口内部有上拉电阻,不用外接。

谢谢帮助,教材是p2口也设了上拉电阻,
用isoimg2130老师编程过了可以了,用_nop_()把教材示例微秒延时修改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看单片机的驱动能力。留着吧。有没坏处。

示波器用直流耦合。触发方式随便,默认一般是上升沿。
...

isoimg2130老师好,用_nop_()把教材示例微秒延时修改还不行。间隔450μs两个脚都有方波,一直产生没有停在那?
直接用您的第一个文件点亮LED灯的哪个可以了,LED灯点亮了,反复重启单片机,用自动触发功能捕获到了信号,写读信号完成LED灯点亮了程序就停到哪了 在各位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总算完成这个实验,我还是想知道书本示例为什么不间断产生间隔450μs两方波,读写部分跑哪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oimg2130老师好,用_nop_()把教材示例微秒延时修改还不行。间隔450μs两个脚都有方波,一直产生没有停 ...

  是不是刷错程序了?就算用的你前面那个例程,也不会是450微秒一个脉冲的。。。
另外,如果你用的我前面那个程序,可以改成这样啊。这样他就会从1显示到255(不是流水灯),看下有没出错
void main(void)
{
        u8 a;
        for(a=0;a<255;a++)
           AT24C_Sendone(a,a);
        for(a=0;a<255;a++)
        {
                   P1=AT24C_Rcvone(a);
                yanshi(200);
        }
           while(1);
}

如果不直观,可以改成存个花样流水灯数组进去,再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错程序了?就算用的你前面那个例程,也不会是450微秒一个脉冲的。。。
另外,如果你用的我前 ...

谢谢,应该没有错在把书本实例程序刷上看看,您的第二个程序文件1显示到255,LED灯类似流水显示。低四位按顺序增加高四位有点看不懂。停在11111110,十进位是254。上面的示波器波形是不是写的部分,写读间隔ms级读部分没有捕捉吧。您的void yanshi(10)延时毫秒我计算1.毫秒对不对。您的程序和书本实例正在对比,起始/停止/读写有细微差别,对C语言不熟,您的语句没少搜才知道用法。差别比较大是应答部分,您的有主机和从机应答书本实例没有分这么细。准备以您的程序为主对比书本实例看看书本实例如何调整可以读写。

补充内容 (2020-11-28 15:09):
高四位增加顺序和第四位不同好像没有按顺序增加。

网友E:
楼主,搞定了没?
主程序你要这样改一下,不然你根本来不及拿示波器测
  {
write_at24c02(10,0xaa);
   delay_10ms();
   P1=read_at24c02(10);
}   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定了没?
主程序你要这样改一下,不然你根本来不及拿示波器测
  {

谢谢,按楼上老师的程序运行没问题,正在对比和书本示例差别看看书本示例不正常问题在哪,示波器测量就是您说的主程序运行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没有错在把书本实例程序刷上看看,您的第二个程序文件1显示到255,LED灯类似流水显示。低四位 ...

高四位不正常?怎么个不正常法?
那改成这样。直接存个流水灯进去。
void main(void)
{
        u8 a,b=1,c[8];
        for(a=0;a<8;a++)
          {
                AT24C_Sendone(a,b);
                b<<=1;
        }

        for(a=0;a<8;a++)
        c[a]=AT24C_Rcvone(a);

           while(1)
{
        for(a=0;a<8;a++)
        {
                   P1=c[a];
                yanshi(2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四位不正常?怎么个不正常法?
那改成这样。直接存个流水灯进去。

isoimg2130老师好,流水灯装进去正常,高四位没有像低四位那样按二进制方式增加好像跳跃式的增加,速度稍微快对比低四位增加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