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的问题

楼主(2020-11-25):
     充电宝有的保持很长时间有电,有的几天就没电。原认为是电池的问题,可是拆开检查发现:当充电完成后,拔下电源发现电池向充电线路板放电,电流约10mA。这种毛病可以修复吗?请坛友们指教。

网友:
充电IC坏了?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uA级的.

网友:
查查漏电元件是哪个,别的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一般要检查原因比较难。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一开关。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控制板坏了啊,理论上,一段时间后电流会降到微安级。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和指导。

网友:
这种情况 也想知道到底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