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制作之升级,坛里最漂亮的点焊机

楼主(2020-11-25):
      在坛里和闲鱼上看了很多微波炉点焊机,除了卖外壳的,自己做的没看到什么漂亮的,所以认为在坛里算是很漂亮的点焊机了。也正是因为没看到漂亮的点焊机,所以才想,要做的话就做个漂亮的。见笑了!不说了,先上几张成品点焊机图片。
1、变压器是废品站拆微波炉上的,全铜,看标记应该是700W的,当时花了25元,因为没有合适的外壳,已经放了一年多了。
2、这不前段时间捡到一块白铁皮板,长1米多,宽146mm,厚度到是有1.8mm,还有一些2mm厚零块的,就决定用它做外壳了。
3、确定了结构和线路图,画好了外壳图纸,包括结构设计和各种器件的安装位置定好后,就动手做外壳了。
4、因为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外壳下料只有用钢锯拉了。除了底座找了厂区内另外一家公司折弯了两下,其它全部都是手工用钢锯拉、用烙铁焊接完成。包括下料、开孔、焊接花了不少时间。上盖焊接时由于没打磨干净,焊了很久都焊不好,后来底座边框打磨光亮就好焊多了,焊外壳还是得多亏公司里有大功率的恒温烙铁。整套外壳做好竟然有3公斤!用料太结实了。最后,外壳用自喷漆处理了下,但这个自喷漆粘着力太差了,碰到一点就没了。
5、去除变压器初级。去除前测了下初级空载电流,有4.6A。测了下绝缘电阻:初对次、初对壳、次对壳都是1000MΩ以上。
6、绕变压器次级,用的是非标25平方+16平方+1平方2根的线,测算了下截面,刚好有35平方。刚开始的时候用热缩管套好线再绕,结果发现很难绕下4圈,因为热缩管热缩后会导致线材整体变圆变硬,虽然面积小但占变压器的窗口内空间,一圈放得下,两圈又放不下。测量了变压器窗口截面,应该是可以绕得下4圈35平方的线。后面决定不用热缩管,直接裸线绕,但每一圈在窗口内都套绝缘青壳纸,每层也垫绝缘青壳纸,这样虽然很废时间,但线可以平铺在窗口内。结果绕完4圈后,在最上层还是松的,最后再打入了一根一次性筷子,刚好把线圈压紧。图中是焊好150A铜鼻子的变压器,因为最后线长了不少,就决定把长的部分直接接到输出铜排上。变压器绕好测了下输出电压,只有3.56V,没有达到坛友说的4V。
7、输出铜排和固定木条,木条刚开始只找到两条长的那种材料,后来又找了下,才找到底座上固定长条木条的那个材料,长条的木质太松了,而底下两根的材质很紧密,也不知道是什么木材,因为没有木工工具,只能就这样用了。这个木条同时做绝缘用,输出是低压,应该可以。后来成品做好后用绝缘表打了下次级对外壳,有200MΩ,对这种低压输出来说,完全可以。
8、整个点焊机零件,除时间继电器、微波炉变压器、焊把接头外,其它都是以前用剩下的东西或拆机的,结构和线路是参考坛友conzhaya的,但也做了改进,主要是不想铜排固定输出端放在机壳外面,影响美观,而且平时用的话,两根焊针的间距有1cm完全够用。在此谢谢坛友conzhaya的分享!
9、组装没什么大问题,但就算上面的那根长木条底下安装有一根弹簧,却因为大变压器焊接在上面那根长木条的输出线太硬了,导致木条弹不回去,也就是不能抬高。没办法就这样将就着用吧,反正也不是全自动的,用的时候手动抬一下。或许以后能捡到一个好点的弹簧,再加上去也不迟,呵呵!
10、组装好了后,试了下焊接效果,0.4+0.3的锯片,0.3+0.3的美工刀片,时间从0.05-0.15都有,感觉都不牢,效果看图。因没有0.2的镍片,暂时没法试效果。说明一下,焊针用的是3mm的紫铜线做的,不知道对焊接效果有没有影响。或者说,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偏低,也是原因之一。又或者说是变压器的功率不够,因为没有大电流表可以测次级的输出电流,就不得而知了。
11、手柄还没合适的材料和时间做,反正不急用,等有空再说吧。做这个点焊机花了几个晚上,还抽空在公司里用台钻。
12、就写这么多吧,不喜欢的坛友勿喷,有建议的坛友也可以提提,相互学习。

最后,原理图放上来,方便坛友。

补充内容 (2020-11-26 10:02):
20楼 补充了外壳加工尺寸图、总装图及零件图

网友A:
我因工作关系联系参观过压焊/滚焊厂,专业的巨大焊机最大可焊1700A,但看机子的变压器与一般焊机

并无太大区别,而电压就低得一般人难以想象;只有2.5--2.7V,

另;我记得本坛从前点/压焊机用4V失败--焊力不够,我当时回贴己指出要降低电压一倍,但回贴没被重视.

为什么压焊厂要厂/厂联系公函才允许参观?保护自己发明和生意.

就是因为那年代一百个想作压/滚焊的九十九个自设计焊机

就如本帖一样;不敢降低电压;照别人的4V搬过来.这样大部分功率会消耗在变压器铜/铁耗上,功率出不去.

简单计算一下;700W÷4V=175A.这个电流只能粘住一小点焊条,没办法熔出一个粘合铁水池.

如果还有兴趣改进,试一下2V看粘力有否改善?如仍无改善,那只好希望找个1.8KW大变压器.

祝顺利/好运

网友B(2021-01-15):
2年前我做的大功率点焊机。只是没在网上发表过。其实我见过很多高手做的非常牛的点焊机,但是高手们很少在网上分享而已。

手动+气动一体机架。手柄也可以拆下来单独使用。

点焊的0.15mm紫铜+2mm铝板。

0.5mm不锈钢板+2mm的镀锌钢板。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C:
我看其他大牛做这种点焊机,用的是矩阵电容,不知道这种超级电容大电流放电与矩阵式的,电容使用寿命那 ...

你所说的矩阵电容,那是很久以前的技术了,用小容量的普通电解电容几百只几千只并联使用,连线太杂太麻烦,因为电容数量太多太多,如果其中有几只电容出现短路质量问题,要查找起来那是噩梦!!!现在有超大电流,超大容量的超级电容。至于使用寿命,超级电容寿命是相当相当长的,厂家标称使用寿命是10万次充放电循环!!!相当于于半永久寿命了。所以用普通电容和超级电容,正常使用几乎不用考虑使用寿命(因为太长太长)。下面放二张我做的内部裸图吧。

网友(2020-11-27):
钣金工艺真不错!这个好像不能焊18650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我的标题前面的点焊机也打成电焊机了。

网友:
钣金工艺真不错!

网友D:
这个触点没看明白,活动空间好小,是怎么接触在一起的?用手压的?

网友E:
好漂亮,晒一下我的:
TB上买的套件,变压器是300瓦的无影灯全铜变压器,次级用25平方塑包铜线绕7匝(窗口只有这么大)。全功率下焊1.5镍片没有问题(纯镍可能不行)。
现在想来后悔了,初级完全可以使用110v的绕组能获得更高功率。
机箱就是无影灯的箱子……

25平方铜线直接引出

25平方铜线直接引出

控制开关接到手柄上

控制开关接到手柄上

网友F:
设计PCB写程序对我来说小菜一碟,遇到需要加工外壳喷漆之类的就纠结了,没地方安放这些工具……

特别羡慕能搞机加工的

网友G:
真是漂亮,钣金手艺不错。你那个方孔是怎么开的?油漆用那种喷金属漆,不要一次喷到位,先喷薄点干了之后再喷到位。严谨点先刮下腻子。控制不要用时间继电器,网上有点焊专用控制板不贵。

网友H:
绝缘板是败笔,怎能用松木板呢?强度、耐热性有问题啊!用玻纤板比较好的,用红木也可以。开玩笑了!    制作手艺不错,看上去比较舒服,还要配个脚开关吧。

网友:
劝楼主把那4块木条换成胶木板吧。

网友:
机壳做的很漂亮,只是用木头做支架不好看.

楼主:
一早上班打开电脑,就看到两位坛友给加了分,谢谢两位坛友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缘板是败笔,怎能用松木板呢?强度、耐热性有问题啊!用玻纤板比较好的,用红木也可以。开玩笑了!   ...

谢谢你的回复!绝缘板用松木板是木工余料里找的,当时只有这种材料。用玻纤板或者电木板当然比较好,但手边上不是没有现成的吗,要用还得另外买,本着节省的原则,能将就用就先用着,因为也不常用,以后碰到合适的再换。如果有红木我也会用上去,呵呵。有配脚踏开关,没放在图片里一起拍。强度、耐热性应该没问题,因为用的铜排是15*2的,两条做一路,总共有60平方了,而变压器输出线才35平方,不会引起铜排发热,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漂亮,钣金手艺不错。你那个方孔是怎么开的?油漆用那种喷金属漆,不要一次喷到位,先喷薄点干了之后再 ...

谢谢!方孔和大的圆孔都是用小钻头打排孔,然后用锉刀锉的,所以说手工活太多了。喷漆因为手边只有这种自喷漆,用其它的还要去另外买。不过下次再做其它的东东,可以参考你的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触点没看明白,活动空间好小,是怎么接触在一起的?用手压的?

活动空间有1公分多,对我来说足够用了,焊接的时候就是用手动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漂亮,晒一下我的:
TB上买的套件,变压器是300瓦的无影灯全铜变压器,次级用25平方塑包铜线绕7匝(窗口 ...

你做的这个功率更大,比我的这个好用。其实手上也是没更好的变压器,不然的话,也想做个功率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因工作关系联系参观过压焊/滚焊厂,专业的巨大焊机最大可焊1700A,但看机子的变压器与一般焊机

并无太大 ...

谢谢你的回复和提示,手头上还有一个700W的微波炉变压器,也是全铜的,如果后面有时间再做的话,按你说的降低电压试试看。

楼主:
补充外壳加工尺寸图、总装图及零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漂亮,钣金手艺不错。你那个方孔是怎么开的?油漆用那种喷金属漆,不要一次喷到位,先喷薄点干了之后再 ...

谢谢你!本来想按网上的自动控制板原理自己画PCB做一个,虽然做PCB不用钱,但买其它配件麻烦,就算了。而且我这个继电器是两路30A并联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吧,所以就决定用时间继电器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PCB写程序对我来说小菜一碟,遇到需要加工外壳喷漆之类的就纠结了,没地方安放这些工具……

特别羡 ...

其实钣金我也是会一点皮毛,程序也只是会点个LED流水灯,以后有机会合作

网友:
线圈最少要50平方,圈数2.5到3圈 电压2V以上就足够了,关键要有足够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因工作关系联系参观过压焊/滚焊厂,专业的巨大焊机最大可焊1700A,但看机子的变压器与一般焊机

并无太大 ...

低电压当然好,但得很小的焊接电阻才行。自己用的一般都得有1米左右输出线,加上小焊点的接触电阻,电压低电流就起不来。

点焊机的瞬间功率不能用额定功率算,瞬间功率可达额定功率好多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这个功率更大,比我的这个好用。其实手上也是没更好的变压器,不然的话,也想做个功率比较大的。

我手头还有一个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可有想法?只是太重了哈。

网友:
就不用折腾微波炉变压器了  那个是高压变压器,是个漏磁变压器,耦合效率在一定范围是很高,超过区间是很低的,

我弄的3KW变压器,隔离驱动可控硅模块,90平方次级,大约15kg变压器
单半波70%能量可以焊接0.15,不变色

网友I:
上面的木条不能回弹的问题一个是你的线太硬,弹簧的弹力小了一点,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你的输出线与铜排的连接点的位置没有选好,在现有的条件下,你把那个输出线与铜排的连接点移到那个转轴尽量近的地方就可以了,你要知道有个物理的原理叫杠杆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面的木条不能回弹的问题一个是你的线太硬,弹簧的弹力小了一点,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你的输出线与铜排的连 ...

谢谢!有空改改。

网友J:
低电压大电流是吧 这种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低电压大电流是吧 这种焊机?

就是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坛里很多的人都做了。

网友K:
我也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一个感觉功率小不过瘾,又折腾一台1000W方牛,次级电流达到4000A,这才打住不折腾了

次级电流互感器222*20倍=4440A

初级电流90A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一个感觉功率小不过瘾,又折腾一台1000W方牛,次级电流达到4000A,这才打住不折腾了:l ...

你这个也太牛了吧,初级90A,家里用的话空开都吃不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也太牛了吧,初级90A,家里用的话空开都吃不消。

40A的空开不会跳,电磁脱扣得240A以上。点焊机工作时间很短,我为了拍图通电时间比正常工作时间长多了。

网友:
手工活不错,以前做了一个,用了几次一直吃灰中

网友:
确实做的漂亮,收藏学习。

网友L:
你这个是为了焊什么东西的呢?
能把镍片焊到18650之类的电池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是为了焊什么东西的呢?
能把镍片焊到18650之类的电池上吗?

谢谢你关心帖子!还有手柄暂时没合适的材料做,图片中没有。

网友:
刚看到做的真不错,焊锂电的利器。

网友M:
楼主下功夫了,外壳开孔规矩的很,点焊头材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下功夫了,外壳开孔规矩的很,点焊头材料不行。

谢谢你!有空买个氧化铝的点焊头。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本来想按网上的自动控制板原理自己画PCB做一个,虽然做PCB不用钱,但买其它配件麻烦,就算了。而 ...

继电器并联要求两个继电器一致性非常好才行,如果两个继电器触点闭合时间不一致,闭合早的会早早地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继电器并联要求两个继电器一致性非常好才行,如果两个继电器触点闭合时间不一致,闭合早的会早早地坏掉

谢谢回复,这个点焊机用的是一个继电器,只是把继电器的两组触点并联在一起。一组触点30A,两组触点则为2*30=60A。不是两个继电器并联。

楼主:
谢谢!为自己辛苦也是应该的。

网友O(2021-01-11):
大佬牛逼,钣金高手
问下方孔怎么开,还有大圆孔,求详细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牛逼,钣金高手
问下方孔怎么开,还有大圆孔,求详细手法

16楼有说过开孔方法,但可能不详细。
主要就是,方孔和大的圆孔都是用小钻头打排孔,然后用锉刀锉的。
方孔用卡尺以外边为基准画好线,再在四边打四排孔(钻头钻孔时不能钻到画的线),打好排孔后挖掉中间没用的,四边再用锉刀修到画线位置就可以了(锉的时候快到画的线时要用待安装的配件试装,边锉边试装)。
圆孔则是画好中心点尺寸,用圆规画线后再在四周打排孔(同样的,排也不能打到线上),打好去掉中间没用的,圆周线内再用锉刀修到画线位置就可以了(同样的,要边锉边试装)。所以说手工活很多。

网友:
手艺不错,很好

网友:
不错,各个细节还是很满意的。除了松木。

网友:
用绝缘板有点像工业机,用木头伸出来业余味道

网友:
用烙铁锡焊的?那得多大烙铁呀?

网友P(2021-02-17):
引用 网友B:
2年前我做的大功率点焊机。只是没在网上发表过。其实我见过很多高手做的非常牛的点焊机,但是高手们很少在 ...

这个吊,变压器多大的?估计至少得5KW以上的吧,能焊紫铜?

网友Q:
各位坛友新年好,问一下这个问题:用微波炉变压器改造不方便绕次级线圈,用环牛改造很方便就可以绕次级线圈了,问题是环牛可以改成功点焊机吗?(伏安数和瞬时功率问题).

网友:
确实漂亮!过年之后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一个感觉功率小不过瘾,又折腾一台1000W方牛,次级电流达到4000A,这才打住不折腾了:l ...

你这真是2021啊,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这个吊,变压器多大的?估计至少得5KW以上的吧,能焊紫铜?

点焊的是紫铜+铝板,常规导电最好的二种材质,也是最难点焊的材料。点焊机能够点焊紫铜皮就做得非常非常牛了,更不用说点焊紫铜皮+铝板。一般的点焊机千万别尝试点焊紫铜+铝板!!!!!!要曝管子的!!!!!!

不是变压器,是2并3串6个超级电容。最大瞬态电流1万安培,你没看错就是10000A。瞬态功率超10KW。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年前我做的大功率点焊机。只是没在网上发表过。其实我见过很多高手做的非常牛的点焊机,但是高手们很少在 ...

还有个更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各位坛友新年好,问一下这个问题:用微波炉变压器改造不方便绕次级线圈,用环牛改造很方便就可以绕次级线圈了, ...

啥变压器都可以改,但微波炉变压器是成本与体积相对是最好的,微波炉变压器可以短时间大幅度过载,标称900W的变压器,瞬间2KW没问题,但你要用环牛,环牛的过载极差,你要做点焊机,就得2KW的环牛,注意可不是2KW的调压器的环牛,那个2KW的调压器环牛最多800W,想做点焊机环牛至少十几公斤,近20KG,想想体积成本,没性价比可言

网友:
不错啊做得确实漂亮

网友:
焊锡的强度其实不高,我是淘了几个稳压器,壳子收拾一下是很合适的,二十至五十元之间,还拆了几个变压器出来,方牛环牛都有。用环牛的话确实需要更大的容量,5000va以上稳压器环牛效果应该是可以的,只是成本和重量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焊的是紫铜+铝板,常规导电最好的二种材质,也是最难点焊的材料。点焊机能够点焊紫铜皮就做得非常非 ...

       您这个真是比专业的都牛啊!漂亮,做就做您这样的,要嘛就不做,做出来的破烂,扔吧,花心思了,不扔吧,放着不好看,用着也不爽!

网友(2021-05-23):
做得很好,确实漂亮!

网友(2022-03-21):
厉害,厉害,焊点熔的很深,电路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R:
引用 网友B:
2年前我做的大功率点焊机。只是没在网上发表过。其实我见过很多高手做的非常牛的点焊机,但是高手们很少在 ...

你这个也是微波炉变压器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因工作关系联系参观过压焊/滚焊厂,专业的巨大焊机最大可焊1700A,但看机子的变压器与一般焊机

并无太大 ...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降低电压以求达到焊点翻倍的电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也是微波炉变压器整的?

看到了,超级电容!

网友:
这焊针机构也太难看了。性能也不行,很大的电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