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怎样饶制

楼主(2020-11-25):
在饶制线圈是怎样做到能使线圈不变形,怎样固定线圈,谢谢

网友:
应该能买到一定形状的线圈骨架,买不到就根据实际情况用绝缘纸、电木塑料片之类做。
如不想用骨架,也可用木头做可拆卸模型垫耐温材料绕好灌漆烤干拆了模型拿下来。

网友:
用瞬间快干502胶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