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做了台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0-11-25):
这几天下雨不是太忙,于是又捣鼓起来电子管。这回做个电子管收音机,没有合适的电源变压器,就用手头一个闲置的黑白电视机变压器改一个。设计电压不是太高,增加一组6.3v灯丝绕组,高压打算交流输出130v整流后得到电压180v左右。采用6a2,6k4,6n2,6p1,省略了原来的6z4整流管。因为电源变压器功率只有30w,为了最大化节能所以采用低电压方案。输出牛就用老收音机上拆的6v电源变压器,效果相当不错。电阻全部用的新的,震荡线圈,中周用的拆机件。因为高压只有180v,所以原来的电路图做了不少修改。以适应电子管的工作点。尽量做到音量最大,最省电。采用磁棒线圈增加接收效果。经过精心的焊接,调试工作点,统调。接收效果非常满意,和我的另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灵敏度不相上下。达到了我的制作初衷。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随便怎么调,目前中波干扰太大,建议收音部分改做调频。再提一个建议:输出牛虽然可以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能响,但是效果永远达不到按输出牛的绕制方法绕出的牛。

网友:
手工不错啊 很工整 赞一个

网友:
做的好,能用的材料就利用,有特色,磁棒线圈对整机性能起了很大作用,祝贺成功

网友:
这手艺好评!
晶体管机普通人路过

网友:
充分利用现有元器件进行制作,动手动脑,是种很好的折腾方法。

网友A:
制作的很不错,收台如何?

网友B:
用电源牛做输出,铁芯改顺插了吗?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牛做输出,铁芯改顺插了吗?

没改,用输出牛跟这个电源变压器对比了下,无论音量,音质没有太大变化……所以就用了便宜的易得的电源变压器代替了输出牛,也算是一个尝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的很不错,收台如何?

收台效果在我这里可以清晰接收到11个左右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放在那里?

喇叭外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初学来说、两个变压器是软肋。在您这都给解决了。给您点赞。加分。。。

谢谢,也是试探性的折腾下

网友:
恭喜装机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台效果在我这里可以清晰接收到11个左右的电台。

收到的是短波,还是中波?

楼主:
今天弄了个液晶电视的喇叭正好符合这个收音机的内部安装位置,同时做了个调谐刻度盘,这样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更不用外接喇叭了。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放在那里?

今天更新了下,内置了一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的是短波,还是中波?

中波,因为短波信号不稳定,白天接收效果差,所以就没有做接收短波了。

网友:
不错,环氧板加工比铁底板容易些

网友:
磁棒线圈不要固定住,最好做个活动支架,以便调整方向,收台更多更好。

网友:
电牛和输出牛不是事儿,就是想自己做电路弄不明白,挠头

网友E:
应该清洗一下双连可变电容,太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清洗一下双连可变电容,太脏了

请问版主,可变电容怎样清洗,用风机吹一下可不可以呢

楼主:
不敢清洗,因为是铝材质,表面氧化发黑,如果要洗白必须要用化学清洗剂。怕弄坏了。虽然难看了一点,起码能保证性能完好

网友F:
开水加洗衣粉可以去吃脏污,一定要用清水冲洗干净,晒干,滚珠处加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水加洗衣粉可以去吃脏污,一定要用清水冲洗干净,晒干,滚珠处加黄油。

下回试试,手里还有好几个老电容器。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做的太好了。就地取材的材料就做了完整一台4灯机,。直的大家学习借鉴。。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