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用DG迁系统,删了分区了,怎么怀复?

楼主(2020-11-25):
用DG迁系统,双硬盘,2TB硬盘的数据被删了,用DG能搜到分区,但文件太大,不能恢复,要收钱,还有没有办法恢复分区表?

网友:
恢复数据,恢复分区,用DiskGenius,还有其它软件。

网友:
如果原数据区已经重新写入数据,即使你付费也不能完整恢复了。
免费的根据分区表恢复分区,能读取的数据就都能读取了。

网友A:
只是删了分区,没有再进行其他操作的话,使用搜索已丢失分区功能

网友:
用旧版,DOS引导那种免费版,“恢复分区表”功能试试看;这些新版肯定要收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删了分区,没有再进行其他操作的话,使用搜索已丢失分区功能

用个破解版恢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