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能否用无极性电容代替有极性电容

楼主(2020-11-26):
求教一个问题,电子管收音机里的0.047uf有极性电容是否可用无极性ccb电容替代?

网友A:
       哪里有这样小容量的0.047uf有极性电容。你那是耦和电容,它是无极性的腊封纸介电容,只不过由于从前材料与工艺原因把外层铝箔的引出端印有一圈黑标记,用于接前端起屏蔽作用,其实接反也没问题,而有极性电容接反则漏电严重造成发热击穿。现在的无极性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包括以前用的金属化纸介电容。

网友:
耐压大于等于有极性电容的值,就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一般是耐压达到有极性电容的值,小容量的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B:
小信号耦合,没有问题,高频大电流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耦合,没有问题,高频大电流的不能用

在高频大电流的情况下,无极性电容比有极性电容更优秀.损耗更小.

网友:
完全可以啊,以前用电解电容是因为大容量的就它便宜,相对体积还小啊
那时候的纸介,做到电解的容量,太大了

网友:
我就用无极性的方形铜壳20UF做电源滤波·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前提是不差钱。

网友:
你看到的老收音机中0.047uF“有极性电容”其实可能也是无极性电容,只是标明一个黑圈表示接低电位而已。

网友:
只要耐压够,直接替换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考虑体积完全可以。但是耐压一定要一样。

网友:
选用的时候,需要注意:1、容量,2、耐压,3、使用频率。有些电容耐压和容量足够,但高频损耗大,不适合高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这样小容量的0.047uf有极性电容。你那是耦和电容,它是无极性的腊封纸介电容,只不过由于从前 ...

正解

网友:
完全可以,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