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FM台场强与加了FM带通高放后对比

楼主(2020-11-27):
3SK87双栅管,ID=16mA,动态范围相当大,LC参数全部为计算所得,实际测试中稍微调即得图上幅频曲线,前面图是未接放大指示,最后一张图是接了这个放大器后的场强指示

网友A:
指标挺不错,10多个dB的增益,
只是感觉:最后一幅图,似乎第三个频率右边的干扰也有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挺不错,10多个dB的增益,
只是感觉:最后一幅图,似乎第三个频率右边的干扰也有增强。

是的,104.6这个台信号弱平时就有些外部干扰,普通收音机室内收不清楚,室外能收到这个台时就能听到频点临近干扰杂音

网友B:
加了放大器后,还真是强信号更强,弱信号越弱的理论。
噪声系数多少?这个三极管?
如果用噪声系数0.6db的,放大这信号,会不会好一些呢?

网友:
本底噪声提高了10db,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放大器后,还真是强信号更强,弱信号越弱的理论。
噪声系数多少?这个三极管?
如果用噪声系数0.6db ...

这个是双栅场效应管,标称噪声3.8db  900MHz,不过用到FM噪声应该低于这个数。确实本底噪声也高了10db,有用信号和噪声一起放大了。手上有200MHz噪声1db的BF908,LC参数需重新计算故暂没有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双栅场效应管,标称噪声3.8db  900MHz,不过用到FM噪声应该低于这个数。确实本底噪声也高了10db, ...

我原来也测量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老师提出增加不增加高放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看测量图最后2张。
输入信号信噪比大约13db=20倍,输出信号信噪比大约12db=15.8,图上看不确定感觉差不多。
这样,NF=1.0db,=10log(20/15.8)
这样导致,信噪比更小的信号淹没了。
好处是,信号电平整体升高了13db增益,本底噪声升高了,=本底增益也是13db+恶化的噪声系数1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测量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老师提出增加不增加高放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看测量图最后2张。

确实是这样,看这张图,我前几天测试的10.7中放+低放的整体信噪比,总增益=预中放15.8+24*4=111.8db,FM解调时信噪比26db灵敏度0dbm,如果单纯计算增益带来的好处加上111.8db增益的中放,按说灵敏度应有-111.8dbm,但实际必须扣除中放整体电路的各种噪声,从中放输入口加上信号源实测出来信噪比26db时灵敏度-99dbm。

又测试了一下,SN提到29.9db,灵敏度就降到了-95dbm,当然如果sn降低到12db,灵敏度可达-107dbm。

网友:
等于说加放大器没啥用?

网友:
线圈放在铜箔上,Q值降低很多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把频谱的BRW换成1k 这样避免频谱的底噪影响高放再测一次比较容易得出结论

网友:
这些是实测机器的灵敏度

15db信噪比  -118DBm   30db信噪比  -111dbm     50db信噪比  -108dbm      1k分离度 >66DB

网友:
这是15k的分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把频谱的BRW换成1k 这样避免频谱的底噪影响高放再测一次比较容易得出结论

回来试试,我的cmu200不带音频分析仪,测接收机灵敏度我一般用hp的综测,信号发生器加上调制送出到接收机,接收机喇叭接到Audio in,即可看到对应snr下的灵敏度是多少dbm,也可以即时切换成uV等其他单位

网友:
cmu200音频板咸鱼才140一片,装上后单机就可以测灵敏度和信噪比,不需要另接发生器,(软件需要安装AMPS测试选件)而且信噪比最高可以测到90DB ,虽然比不上高档音频分析仪,但那些分析仪都是天价了

网友D:
太高大上的知识,俺不懂,能不能直接说结果,加高放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有没有必要加?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D:
太高大上的知识,俺不懂,能不能直接说结果,加高放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有没有必要加?

我的理解,加了后,带内的信号一起放大,不管信号还是干扰,简单说没用,相反降低信噪比。尽量谐振后再高放,只放大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