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桂林523A五管机的电路图和印版图

楼主(2020-11-27):
朋友一台桂林523A小鸡时而能收台时而不能收台,拿到我这里修理。我也是只懂得一点皮毛啊!先求此机的电路图和印版图,然后再动手。

哪位老师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和印版图请传一份,谢谢!

网友(2021-02-24):
这个应该是六管机器,三个三极管改二极管使用,一个检波,二个稳压

楼主(2020-11-27):
里面的原件布局密度太大,根据我的地平线水平很难下手。机器在楼下。

楼主:
里面看看再说,基本是全国联合设计的机机吧

请老师指点如何下手?

网友:
检查可调电阻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检查可调电阻是不是接触不良

谢谢小张老师指点!

楼主:
检查可调电阻是不是接触不良

请教:靠近电池那个微调电容什么作用?属于哪一级的?

网友:
能收台说明电路大体正常,时响时不响说明电路有接触不良的暗疾,焊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剩下的就要查有触点元件接触是否良好,尤其是可调电阻,再有就是找连接脆弱的地方,比如说线圈断线这些。

楼主:
能收台说明电路大体正常,时响时不响说明电路有接触不良的暗疾,焊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剩下的就要查有触点元件接触是否良好,尤其是可调电阻,再有就是找连接脆弱的地方,比如说线圈断线这些。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此机应该是锗7管机,带稳压。有输入变压器OTL。应该是虚焊。应用放大镜检查。不难查。

楼主:
此机应该是锗7管机,带稳压。有输入变压器OTL。应该是虚焊。应用放大镜检查。不难查。

百度说是5管机,是不是三极管检波啊?

楼主:
如果没有基础,千万不要调中周和可调电容器,

谢谢老师忠告!哪敢调中周和电容啊。连电路我还都没缕明白呢?哪个是末级中周还没找到是哪个呢?两头都有微调电容,给我整蒙圈了。

网友:
戴帽沿的都是三极管。有两个明显是三改二。

网友:
看看我数的对不

楼主:
戴帽沿的都是三极管。有两个明显是三改二。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