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PWM芯片494驱动的这种桥带感性负载有何情况?

楼主(2020-11-27):
稳压电源PWM芯片494驱动的这种桥带感性负载有何情况?如图:

网友A:
这就是个494控制的全桥开关电源。带感性负载可以把功率余量及过流保护点设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弄一台号称1600W的纯正弦波逆变,说明书说是600W的,估计在500W附近,反正带500W以上的就保护掉,700 ...

        和逆变器比较,DC/DC部分桥的原理差不多,DC/AC纯正弦波部分差异又较大,负载能力修正弦波比纯正弦波能力大,修正波波形失真和谐波分量又大,又不太好来和稳压电源同论,我就一750W抽水机配了个4000W纯正弦60V/220V波逆变器,实际功率2000W,我是想知道这种桥的直流感性负载的情况。图中的桥是框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494控制的全桥开关电源。带感性负载可以把功率余量及过流保护点设高一些。

谢谢!坛里的网友提示我带大点功率的感性负载会不会炸机,我认为是不是此桥有什么情况。桥是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