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真空荧光屏不亮和收音机屏都不亮求电路图

楼主(2020-11-27):
我手上有一台 jvc ca-mx55sbk组合音响有问题需要电路图修理一下,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功放真空荧光显不亮和收音机屏都不亮,功放声音都正常

这型号图纸真不好找,但你说出具体毛病就好了,也许;矿坛就是万能图纸

如果这两个屏不亮,可介绍其常见毛病让您对比修理;

真空荧屏常见毛病

1查有否3.5---6V交流或直流灯丝电压;其位置在屏的两端.

2查有否二十多伏的DC电压;在灯丝和任何其他能亮显的各极之间.

如果没有这两个电压,就是电源问题,查电源部修复之。

3如果这两个电压都有,而晚上关灯看到灯丝能亮荧屏不亮,那基本就是荧屏漏气,不可修复。

收音机屏不亮;你没有说是什么屏,如是荧屏;三种毛病辨别方法同上。

但如果是液晶屏;那85%是电源IC7805坏掉。其余多发为连接排线断股----其中重要公共线断了连接,补焊即可

楼主:
问题是功放真空荧光显不亮和收音机屏都不亮,功放声音都正常

网友:
估计是灯丝断了或无灯丝电压。

楼主:
功放在环境很黑时开机,一瞬间看到屏幕里有微小亮光的字符亮了一下后渐渐变黑的情况,同时开机的收音机屏没有任何反应就黑屏,收音屏也是真空荧光屏,我还没有测屏的各脚的电压。

楼主:
今天用万用表测了真空荧光屏各脚的直流电压,不知道那个脚是灯丝.也拍了图片请朋友们帮忙看看是哪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在屏的左上角屏内有烧黑的痕迹,是不是挂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万用表测了真空荧光屏各脚的直流电压,不知道那个脚是灯丝.也拍了图片请朋友们帮忙看看是哪个脚的电 ...

屏头尾三个脚的是灯丝。电压正常的话,屏在暗处有多条暗红横线。
前几天接触一日立757录像机,屏不亮,面板不能操作。查总电源正常,至灯丝电压、负压正常。
查IC901无工作电压,跑电路发现主板有一编号IC1561的元件一端无5v电压。该元件丝印N10,其实是个400ma保险丝。
检查该器件输出端无短路,直接用细铜丝短接故障排除。

楼主(2021-09-17):
前几天有空时间再一次开始用表检测 jvc ca-mx55sbk组合音响 主板供电部分,意外发现-18v没有了管脚虚焊,还有一只三极管c945,坏了,终于屏幕显示正常有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有空时间再一次开始用表检测 jvc ca-mx55sbk组合音响 主板供电部分,意外发现-18v没有了管脚虚焊,还 ...

要是矿坛每个楼主都那么勤于DIY,并负责任地回贴,就发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