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有没有像晶体管类似的平衡混频实用电路?

楼主(2020-11-28):
电子管有没有像晶体管类似的实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吉尔伯特单元只有在集成工艺发展起来后才大量运用,电子管即使当时配对了工作一段时间又偏了,那么平衡就破 ...

你的工作很有意义,仿真做得很不错。我也仿真过真空双三极管的平衡混频器,是参考下图77A的混频电路,把两只3DJ7H换成电子管,当然工作点必须重新摸索,还有4个耦合电容(2C13 ~ 2C16)的容量也要大大减小,减到一二百pF,否则会严重地自激,无法稳定工作。
这个电路对电子管的要求就是极间电容和过渡电容越小越好,跨导尽可能大一些,μ值不能太高但也不要低于20。只要管子参数合适,工作点设得对,性能是明显优于使用同样管子的PullenMixer的(噪声和PullenMixer一样低,失真比PullenMixer小,增益比PullenMixer高一倍),而且本振抑制效能非常高,几乎完全没有本振泄漏(当然是理论上,实际上还是有的),也不需要很高的本振幅度,只要0.6Vp-p以上的本振信号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二极管平衡混频SBL-1 , 不就是4个二极管组合模块吗,楼上专家给科普一下其奥秘,为什么不能用4个配 ...

DBM(二极管环形混频器)要达到优良的性能,对4只二极管的一致性要求非常高。MiniCircuits公司的SBL-1、ADE-1等产品里面是一块定制的芯片,把4个高频肖特基管一次性光刻出来的,一致性不成问题。还要配上两个平衡-不平衡传输线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和DBM芯片的阻抗匹配也是企业自己的秘诀。自己筛选出4个一致性好的高频肖特基管甚至高频锗检波管,再自己DIY两个传输线变压器当然能做出来,但你需要有一堆专业仪器不断的调整测试,花费的精力时间大而达到SBL-1同样性能的几率却不大。
用电子管来搭DBM是不适合电子管的工作特性的,效费比也太低。电子管平衡混频电路更适合参考用结型场效应管(JFET)组成的有源单平衡或双平衡混频器,虽然动态范围比DBM小点,噪声稍大点,但有增益。

网友:
有二极电子管混频电路,没有见到过平衡混频电路,印象好像有桥式混频电路。

楼主:
想做一台FM收音机,两级高放,一级平衡混频,如果没有电子管的混频实用电路,只好用SBL-1二极管平衡混频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6H2不行吗?我就一问。

   二极电子管混频电路虽然有些优点但其变频增益小于1,射频中多余信号与中频信号隔离差,往往用在高质量通信设备中以及工作频率较高在超高频段,6H2高频性能不够。

网友:
7360电子管
    光(电子)束偏转管的最普通的作用是用于混频和双边带调幅。如果信号从栅极输入,本振加到偏转极,可以获得超过20分贝的增益。跟一般的电子管不同,偏转管混频器的栅极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偏转极只改编电子束的方向而不改变总电流 。这样偏转极和栅极具有很好的独立性(正交),跟普通混频电子管相比,由于电场叠加造成的复杂非线性项很少,线性非常好。本振电平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工作于类似模拟乘法器的混频状态,本振信号比较大的时候,就工作在开关状态,类似于二极管或场效应管开关混频器,所不同的是:混频增益比较高。电子束偏转管混频器的动态范围远大于所有的其他混频电子管,接近肖特基二极管。在高增益的混频器里,其动态范围至今仍鲜有对手。
电子束偏转管虽然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器件,由于生产难度大,成本高,产量低,价格相当昂贵。

上面说的是光束偏转管,这里还是那句话二极管混频大多用于对设备要求比较高的“火腿”族以及超高频电路。即便是高级收音机也没有采用,比如成本较低的国产双二极三极管6G2也没有混频变频应用,其频率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6H2不行吗?我就一问。

普通电子管为什么不能工作于超高频段。
  一、极间电容、引线电感限制了电子管的工作频率。
必须通过管内引线才能与外电路连接。这些引线有一定的电感量,称为“引线电感”;而各金属电极之间也有一定的电容量,称为“极间电容”。它们都处在电子管内,是电子管本身所具有的。尽管这些极间电容和引线电感都很小,在频率较低的时候,可以不去考虑。但是,当工作频率超过30兆赫时,它们的影响将趋于严重,电子管的工作情况将显著变坏。
一般结构的电子管,它的电极尺寸较大,而且电极引线都集中在管底引出,这些金属导线之间也构成一定的电容量,故极间总的杂散电容量较大。另外电极引线也比较长。
  二、电子贯性的影响。
电子渡越时间对于普通电子管,这个时间约为0.01微秒,
  三、高频损耗增加。
   这样就出现橡实管,灯塔管,磁控管,以及后来微波波段的如,磁控管、速调管、行波管等。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但被几个关键要素限制了。
其一是配对不容易,高的工作电压使这一劣势强化。
其二是为避免配对劣势,本振侧的开关式工作是必须的,这就需要幅度很高的信号,导致功耗和泄漏巨大,对屏蔽要求极高。
其三是电子管本身的固有缺陷,高温和引线的长度都不容易使性能达到要求。

网友:
平衡混频器说的是平衡,不一定是二极管平衡混频,也不一定增益为负。用双三极管构建乘法器也可以。方法很多的。

网友:
请注意7360的两个偏转屏,它不仅仅是双屏极电子管,而是作用机理不同则,类似与静电偏转双枪示波管,更不是二极管,混频工作接近肖特基二极管。
本振电平比较小的时候,类似模拟乘法器的混频状态,本振信号比较大,就工作在开关状态,类似于二极管开关混频器。而不是整个状态都是乘法器或二极管混频。再说出掉火腿族试用之外,还没有成熟电路。
下面是香港第尾才子老师上传的用类似型号管--单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你看看与一般的检波二极管哪里相同又与普通双屏多极管哪儿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6J23可以用来做类似双三极管混频。不是说可以取代7360这种特别异类的。

二极管环形混频教程 ...

    楼主问的是电子管有没有像晶体管类似的平衡混频实用电路?。其回答大多是设想。当然对平衡混频电路有一些论述。下面给几个大小可以上传的论文,都是用于超高频通信设备的。
2.4GHz+CMOS双平衡混频器的设计.pdf (148.72 KB, 下载次数: 46) GaAs单片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pdf (608.73 KB, 下载次数: 48) 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电路分析.pdf (342.75 KB, 下载次数: 55) 平衡双输出混频器电路.pdf (345.03 KB, 下载次数: 79) 微波集成双平衡混频器.pdf (395.48 KB, 下载次数: 50)

网友:
最近在仿真Pullen mixer 和折叠单乘法器混频。 一起讨论一下怎样?类似ne602这种双差分平衡混频用的管子太多了,还不如把管子分配到中放再配合一个噪声低过载性能强的混频器。高放和混频要获得高一点增益困难,相比之下中放增益容易获得而且稳定啊。

用6ea8做过FM混频,高放还没加,从7640中放agc电压来看信号已经满了。继续折腾是为了获得好的本振隔离度,顺便获得较少频率组合,高线性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6J23可以用来做类似双三极管混频。不是说可以取代7360这种特别异类的。

二极管环形混频教程 ...

即便晶体管平衡混频电路也不是坛友仅仅给出的示意图,那样简单,个人制作也有一定的难度,除非用专用集成电路。下面的截图本来不应是电子管区的,但为了上面楼主的问题,也只好放到这里。

楼主:
如果不用二极管混频,用三极管混频如何?比如用6N15,共阴的三极管,做类似晶体三极管的平衡混频,是否可行?

楼主:
6N15参数:【用 途】 旁热式阴极双三极管/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小功率振荡

【性能 参数】
(单只三极管)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45A;
阳极电压(Ua)=100V;
阳极电流(Ia)=9±3.5mA;
跨导(S)=4~7.3mA/V;
放大系数(μ)=38;
阴极电阻(Rk)=50Ω.

(极间电容)
输入电容(Cin)=2.0pF;
第一只三极管输出电容(Cout1)=0.45pF;
第二只三极管输出电容(Cout2)=0.4pF;
过渡电容(Cag)=1.4pF;
灯丝与阴极间电容(Cfk)=5.4pF.

(极限运用数据)
最大灯丝电压(UFMax)=7V;
最小灯丝电压(Ufmin)=5.7V;
最大阳极电压(Uamax)=300V;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100V;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1.6W;
最大栅极电阻(Rgmax)=0.1MΩ;
最小阴极电阻(Rkmin)=50Ω.

楼主:
五极管、束射四极管混频噪声都比三极管噪声大,印象中三极管混频更好,只是增益比多极管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百度里基本知识的教材,您发这些太高端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10a060a32af90242a99 ...

     你给的百度链接,其实就是一篇原理介绍,距离实用上还差的 较远,你仔细看看楼上给的截图吧。
     系统学习二极管混频及应用的文章并不高深,比这个链接还易懂只要受过中等教育,见楼下图片。

网友:
对晶体管混频感兴趣的可以看下面这本书,内容比较系统详细与实用。

网友D:
电子管彩电线路也有,估计FN电路应该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彩电线路也有,估计FN电路应该有

     没见过也没听说国产电子管彩电,曾经修理过日本落地式全电子管彩电包括改制改频。电视机里唯一用双二极管的是鉴频器,电子管变频器只是用于高频头,电子管彩电时期各国只有VHFⅠ;Ⅲ(米波甚高频),没有UHF频段(分米波超高频),高频头同黑白高放部分采用s阴地删地电路(甚高频电路常用降低噪声),混频采用低噪声(要增益)五极管震荡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也没听说国产电子管彩电,曾经修理过日本落地式全电子管彩电包括改制改频。电视机里唯一用 ...

地摊过6f1/2做FM混频已经足够好了。FM噪声和带宽成反比,所以感觉不出来?

TA7358 里面是吉尔伯特单元构成的平衡混频,和老式3晶体管高频头相比没太大区别啊。

吉尔伯特单元提出的年代电子管已经不再是主要研究对象?
只有集成电路才能达到长期对称平衡,所以电子管就没有往这方向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5参数:【用 途】 旁热式阴极双三极管/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小功率振荡

【性能 参数】

6n15 被发现了,千万别涨价。做推挽FM本振效果好,混频我弄了半个月还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摊过6f1/2做FM混频已经足够好了。FM噪声和带宽成反比,所以感觉不出来?

TA7358 里面是吉尔伯特单元 ...

       因为普通经改进的普通五极电子管{因为多栅管很高频频率下不稳定,S小杂波大,三极管杂波小,由于管与电路工艺等的改进使五极管具有很低的杂波,和较高的增益对混频器杂波影响较小)已经能够胜任VHF米波通讯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增益,就没必要再研究只能衰减的二极电子管混频电路,尽管噪声系数小但还要加一级放大补充增益,反而增加了噪声,以致得不偿失。另外这样的电路还要有超高频双二极管(极间电容,过度电容。布线电容。电子渡越时间)以及高频磁芯器件的工作性能保证。在这方面其原因并不是被晶体管所取代。
       就60-70年代电子管逐步被取代时,硅管还没有实现工业化,锗管其缺点众所知之,频率上也不能满足混频器的要求。这时高频通讯还是以电子管为主,特别是微波通讯。那时也不是全面放弃对真空管技术与制造的研究。

楼主:
国产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最初是用6N3做本振和混频,只用于VHF1波段,即1~5频道的电视机,后来电视台多了,6~12频道(VHF3波段)出来,改用6F2做本振和混频,看了论坛内很多FM接收机作品,用6F2的还真少。反复查阅很多资料,也看过很多电子管书籍,有关电子管平衡混频的实用电路还真的没有看到,所以发帖问问大家,耽误大家时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也没听说国产电子管彩电,曾经修理过日本落地式全电子管彩电包括改制改频。电视机里唯一用 ...

国产是没有电子管彩电,全分立晶体管彩电倒是有,但没有形成气候,被日本进口集成电路彩电打死了。

网友:
二极管混频常用于超高频电路。以高频头为例。平衡式是对单二极管的改进,双平衡又做了进一步更新。
电视机全国联合设计V头。
电容调谐U头

全频道电调谐高频头
两个分立元件MF高频头

网友F:
你用这图改成上下对称就行。即把接地改由三个线卷的中间抽头。原接地的改接另一两极管。这东西用6N3阴、柵己可工作到30MHz有余(屏接地),至于不平衡?只是階波多点吧,二级中放六个圈什么都滤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这图改成上下对称就行。即把接地改由三个线卷的中间抽头。原接地的改接另一两极管。这东西用6N3阴、柵 ...

恐怕不行吧?阴极与灯丝之间的电容不可忽视!

网友:
国内在电子管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平衡混频的概念,但国外确实有采用平衡混频电路的电子管设备。像柯林斯的收信机就有用电子管组成平衡混频器的,还有现在国外的HAM也有用电子管作平衡混频的研究。他们尝试按照ICOM、SONY接收机的第一混频电路用电子管搭出来进行测试,可以得到很纯净的中频和远低于传统电路的失真及噪声。其实,国产的77A军用收信机的混频电路用电子管来实现理论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选对管子,调对工作点。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非常多,下图是一用于短波的。例中用电子管6DJ8, 7MHz转500kHz 中频。

网友:
我确实见过国外的HAM试验过楼上这样的电路并给出了测试结果和分析报告,但500Hz的中频可行么?是不是Hz前面写掉了一个k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