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616芯片

楼主(2020-11-28):
谁了解这个芯片。闲着没事在网上买成了个红灯的现在代仿品,中波调频的。拆了看了下,电路简单的要死,磁棒只有一组线圈。中周什么的都没有。调频压根就没线圈。就一个这芯片,还有一个是功放。调台用的是电位器。但是灵敏度还真不错。调频不说了,中波比手里几个收音机效果都好。很好奇这个芯片,网上也查不到电路图。

网友A:
发一张照片啊,参观一下这个芯片的真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张照片啊,参观一下这个芯片的真容

网友:
现在的红灯收音机据冰岛老师说有用2003芯片的,走走电路板画一下是否是2003的国产版本,我有一个板子用的是CSC2308大致画了一下发现和TA8127基本一致。

网友:
C9616是一款手调FM/AM/SW/多波段免调试的单收音芯片。该芯片单片集成频率综合器、射频前端、MPX解码器等,可以实现从无线输入到音频输出的所有接收器功能
C9616
●  单片集成 FM/AM/SW收音接收机
●  支持全球各地区FM/AM/SW频率波段
●  AM波段520-1710 KHz
●  FM波段87-108MHz
●  SW波段2.30 MHz-23.00 MHz
●  支持FM单波段64-108 MHz
●  支持PVR手动搜索电台
●  支持全球各地区的固定短波频率
●  支持立体声/单声道音频输出
●  FM/AM各个地区频率波段选择
●  支持立体声指示灯(立体声模式)
●  支持调谐指示灯
●  支持立体声/单声道切换
●  工作电压:2.2V - 3.6V
●   封装类型: SOP16

这样的芯片,只有找厂家要资料了,锦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