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传统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春雷803

楼主(2020-11-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非常好,我有一台外壳破烂的804,一直工作正常,一个件也没换过!

网友B:
这个是红旗,不是春雷。题目错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红旗,不是春雷。题目错啦

上无三厂在美多与春雷之间曾用过红旗,但北无的牡丹也用了红旗,所以就改用春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无三厂在美多与春雷之间曾用过红旗,但北无的牡丹也用了红旗,所以就改用春雷了。

我的印象中,这款803/804只有红旗,就是美多28的改进版,春雷只有805,图纸上也是标红旗8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这款803/804只有红旗,就是美多28的改进版,春雷只有805,图纸上也是标红旗803

网友:
还真是的。我有好几台红旗803804,就是没见到春雷803,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非常好,我有一台外壳破烂的804,一直工作正常,一个件也没换过!

您把机器里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会有惊喜的,呵呵。我换了三台,灵敏度提高了,噪声小许多。

网友D:
3AG1后缀D B,有什么区别?后面的3AX31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AG1后缀D B,有什么区别?后面的3AX31也有类似情况,

3AG1D的截止频率高,所以用于本震和混频,B的频率低,所以用于中频放大。
3AX31D、E的漏电流较小,噪音系数小,所以用于前置和推动级,B用于功放级,以提高信噪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3AG1D的截止频率高,所以用于本震和混频,B的频率低,所以用于中频放大。
3AX31D、E的漏电流较小,噪音 ...

多谢解惑!看来,后缀靠后的精密些,靠前的粗放些

网友(2024-01-10):
那个大佬有电路图 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