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P9P WCF 无变压器耳放没有声音

楼主(2020-11-28):
菜鸟一只,不怎么懂电子管,做的第二台机子 网上找 (6N9C组成的无输出变压器的耳机放大器) 没有搭棚直接~~【起初上管6p9p 1 5没有短接  后来飞线】打板做后没有声音,不知道供电问题还是管子问题,6N3部分测量电压正常~ 6P9P 单管上方向管 1。5脚没有 117V 导致下6P9P电压没有,不知道是否是电源问题或者是电子管问题 管子是6P9P
没有示波器测不了电子管是否正常……
电源不想买变压器,而且变压器重和贵,放在电脑桌上体积够那个……

不想拆了扔,扔了可惜所以……请大家指教怎么弄……  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上层电路

上层电路

下层电路

下层电路

电源

电源

网友:
把上下两个管子对调,试试看。如果还是这样就是电路问题。
敢于实验,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网友:
把6P9P的管键位置标注一下、或标一下1脚位置,双面板这样看着跑线路太累了。

楼主:
管脚方向,无视那个 7806 输出电流细点不亮所有灯丝,后来跳过那里给灯丝供电
大八脚的电子管好看,6N3其实可以做两只就是贪好看做成4个(拖走……)
高压电源输入是 275V (不是上图里说的470V)

网友:
6P9丝阴极限耐压只有100伏,这个图已经超限很多了,即使能用也很不安全,随时可能击穿短路

网友:
6P99的下管栅极电阻不可能是1K吧, 最起码也得100K以上, 多用470K-1M.

信号到地了, 哪里有声音?

这种五极管要是接成三极管的话, 帘栅和抑制栅都接到屏极去为好, 不然抑制栅接阴极电位低,又夹在帘栅和屏极之间, 一点作用不起,还碍事.

6N3和6P9P的灯丝阴极耐压都是100V, 这是哪里来的妖图?

楼主:
论坛里有原图,也有人成功,
论坛里的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3510-1-1.html
但我的就……差点点  不知道哪里问题 ……
供电得话……275V+ 量 第一只管量  271V 第二只管 1.5脚 或壳有 271V   负极量就只有1-2V
因为没有其它仪器测量,也不知道管子是否坏了……

网友:
把1K电阻换成470K的, 然后测量一下6P9P上管4脚和5脚之间的电压,  4脚应该比5脚低1点几伏. 如果4脚比5脚高的话就是正偏了. 也就没有声音. 这种直耦电路工作点难以调整, 没有基础不行.

如果红字的电压是你实测的话, 明显正偏了.

网友A:
第1脚和第5脚不连通,你想干啥?1脚悬空会让管子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不合算,管子用的多,总成本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脚和第5脚不连通,你想干啥?1脚悬空会让管子无法正常工作的。

前面说了,后来上管 1.5脚飞线了……

最近忙,没有时间再弄一下,也怀疑用错电容那个 0.1uf 的 待有空换了再试……

网友:
6P9P的下管栅极1K电阻接地肯定是错的,电路有错误,能装响是奇迹。要认真核对整机电路才行。

网友:
先搭棚试装,再打板子啊,这样会累死人的。

网友:
直偶的对管子要求还是高,工作点很难搞准确,这种电路玩耳放应该是白费劲,耳放还是牛出的有意思。感觉直接跳线成SRPP电路算了,栅极电阻要换,1K的对于电子管差不多就是短路状态。

楼主(2021-01-03):
已经好了,电路没有问题的,原电路图*(搭棚没有问题)
只是自己制作PCB的时候搞了乌龙,就是布线反了……
至于什么灯丝电压垫不垫高只是滤波……
这样的话电容对地滤波算了……
后来重新做PCB后完美了……

图不发啦……

网友(2022-03-15):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了,电路没有问题的,原电路图*(搭棚没有问题)
只是自己制作PCB的时候搞了乌龙,就是布线反了…… ...

提醒一下楼主,输出耦合电容一定要慎重选择,低阻耳机需要选择大容量高耐压电容。要兼顾容量和体积,势必只有电解电容可以选择。
电解电容的缺点就是相对于薄膜电容漏电大,这给耳机带来巨大风险。输出回路如果带有直流泄露电路,会对耳机磁钢退磁,严重会烧坏音圈。
电容需要做耐压测试,并确保最高电耐压下,漏电流不大于5uA,这个数字越小越好。

网友:
最近捅了WCF窝了?全是这种贴

网友:
为什么不用双三极管做成差分反馈,6P9P上管做三接放大,下管做标接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