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参数

楼主(2020-11-28):
一个无极电容,标A.582G
1200V
求助这颗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A:
582?可能是682吧?68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2?可能是682吧?6800PF。

图片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进口电容吧,容量拿表测一下

木有电容表啊

网友:
        直读就是5800P。

楼主:
谢谢。就想直接读出来。

网友:
容量还能相面?就今天才知道。

网友C:
双酚A型的聚砜薄膜电容(机械;化学性能好,耐高温)582表示容量5800P(通用国际标法),G表示误差等级±2%。  额定耐压1200V  下面是产品编号。 带箭头圆圈图标是商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酚A型的聚砜薄膜电容(机械;化学性能好,耐高温)582表示容量5800P(通用国际标法),G表示误差等级±2% ...

谢谢于版的详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