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EM11猫眼亮度的原因,求教

楼主(2020-11-28):
如题,收音机EM11猫眼不亮,经检查其3,4脚电压不对,换2只开路的1M电阻。管子开始有很弱绿光。经查,灯丝电压6V左右,屏压180V,3脚20v,4脚10v,和图纸上电压对照都偏低。换了只同型号管,比原管更暗,几乎看不见绿光。请教下各位,除了老化,还有什么原因会影视猫眼亮度。

楼主:
猫眼部分电路

楼主:
猫眼外观正常绿光

楼主:
坛子里找到的资料

网友:
      影响猫眼亮度因素,管老化,其一是阴极发射能力降低,其二是荧光涂剂老化发光效率降低,(荧光粉寿命与材质有关)或者这两者兼有之。  三极管部分作用是提供阴影张角的,屏幕电压低也会使亮度不足。可以试试降低负载电阻(双扇)。对于管老化可以把电压提高些,对与荧光粉老化可以用酒精灯考顶部激活。

楼主:
您说的听懂了,您是说屏压与灯丝电压低,亮度也会有影响,先试下提高屏压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