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P2的问题

楼主(2020-11-28):
装一台2P2再生收音机,想用一个9Ⅴ工频变压器同时提供乙电和甲电。甲电想在乙电与灯丝间串入电阻获得。资料说1.2伏时电流60毫安,2.4伏30毫安。这两电压时电阻分别为20欧和80欧,电阻是动态的。根据分压,当20欧需串入130欧,80欧时需串入220欧。我也没考虑电源内阻。不知这种大概计算行不行?手头有一个150欧电阻,能使灯丝电压在合理区间吗?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是利用一个80欧姆电阻做假负载,调整串联电阻值,得到所需灯丝电压。

网友:
2P2是直热式的直流电子管,灯丝只能用直流电,用工频交流电点灯是不行的。建议用一节镍氢电池为2P2灯丝供电。

楼主:
是输出直流的变压器

楼主:
整流滤波后的

楼主:
白版的方法一下子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2P2再生机有一种玩法,在2P2后面加一级晶体管低放,将发射极电流调整为30或60mA,然后将晶体管与灯丝串联,既可以利用发射极电流点灯,又可以增大音量。

网友A:
这两天一直鼓捣2p2两管机低压收音机,制作低压收音机的目地是:交流电源因为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电视电脑电源都属于开关电源)干扰严重,所以采用直流比较好,不到不接触交流电而且能远离交流电,并且可以做成便携机,带到户外无干扰处收听。
       既然做低压收音机,那么6v或9v的都属低压收音机,当然必要时也可以做45v的直流机。
        就电源来说,3v以下甲电的电子管都是直热式电子管,用在交流电上效果非常差,就算没有各种开关电源的干扰,那么交流电本身的交流嗡嗡声也不小,那么就没必要做什么电子管收音机了,不如做晶体管收音机的好,当然用各种屏蔽滤波温压也能做到和电池一样的每有干扰波,但是用了集成电路的稳压和复杂的工艺就得不偿失了,不如直接做旁热式交流电超外差电子管收音机。
       直热式电子管的灯丝和电子管的阴极是在一起的,不像旁热式电子管是灯丝和阴极分开,利用灯丝烤热阴极,所以尽量别用交流电给2p2供电,必须用交流电可以选择6.3v旁热式电子管。
         最后说一下我的设想,电子管做为高频放大或变频中放都比晶体管优越,而且电子管变频比较稳定,但是现代做电子管收音机用来变频的本振线圈和中周都比较少,不容易买到,自己做限于水平不可能完成计算和布线路,所以超外差这条路行不通。
        那么用带高放的直放机线路倒是有,但是没有低压的电路图,有都是45v的用1a2,1k2,2p2的电路,所以如果非用低压这条路也不易走。
          用电子管做再生检波,晶体管做低放这样做没有意义,没有高放灵敏度就非常差,而电子管放大效率又低,这样做不是扬短避长吗?最关键的是做电子管收音机就是为了好音质,假如末极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那么我们做电子管收音机是图什么?
           我的设想是用9015做高放,用2p2做检波和低放,既有好音质又有好灵敏度,或者拆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的检波极后面所有的电路,用2p2做检波和低放,那么用3组电源。
          直流二极管的甲电采用镍氢电池非常省电,不会经常换电池的,而采用9v叠层电池做乙电的二管机用一个月,假如采用45v电的,只需淘宝上买2块多钱一个的叠层电池5只串联就能得到,或者1块钱4节的5号电池做电池组也花不了几个钱,而且乙电并不费电。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有错误请老师批评。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一直鼓捣2p2两管机低压收音机,制作低压收音机的目地是:交流电源因为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电视电 ...

2P2功放声音未听过有好音的.

报刊上登文,有人做过实验;直流管想在6--12V工作,只能选2P2,其他的都不理想,没放大.

到了12V,1A2也入围,但放大远远比不上2P2

网友:
电子管本来设计就是高压条件下工作,在低压条件下是勉为其难,只是能响而已,谈不上什么性能。

网友:
既然做电子管再生机,那甲乙电就不要省了,甲电两枚镍氢,乙电6个9V电池6F22是标配,装一个电源盒不占地方。长期听为省钱可以买7.2V的那种可充电锂电池。
还有个思路,多年前我用电话线当乙电,甲电用一枚大号电池,也能工作,而且不需要外接天线了。为了解决来电话时一百多伏的交流振铃信号,可以串个电阻和桥堆,再在正负极上加一个1微法的滤波电容。只要控制电流在1毫安左右,电话线就不会摘机。

网友:
现在电池便宜18650才2元多,还有R40大号甲电池产品,虽然可以用整流供电,还是用电池好。低乙电是当时的无奈之举(旅行机除外)。

网友:
现在应该大胆采用新设计,用一个晶体管产生15K的正弦波,推动一个后级输出问题不是简化了很多吗?我用三节锂电池推动这个逆变器,把电压升高和降低推动收音机行,逆变器和锂电池装进铝合金壳体里边,体积不过比一节一号电池大点有限,却能供收音机工作12小时以上,这样电池式电子管就有实用性了。

网友A:
如果只是做耳放功放,那么用晶体管升压当然可以,但又没必要,为什么没必要?因为用交流电就可以还用什么升压,而中波和短波的收音机本身就怕干扰,做电池收音机就是为什么电源不干扰它们,而且能拿到户外不受钢筋混凝土房子的屏蔽,楼上老师说用18650电池当然可以,而且体积也大不了多少。我也出出主意,就是既然乙电并不费电,那么最便宜的办法应该是1块钱四个的五号电池,买的多更便宜,有些地方1元钱能买8个,配上电池盒(电池盒在淘宝上也不贵)那么9元钱就能做到54v,电池盒才9个,也并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做耳放功放,那么用晶体管升压当然可以,但又没必要,为什么没必要?因为用交流电就可以还用什么升 ...

如果是有干扰我就不发这个帖子了,这是正弦波逆变,做好隔离完全没有干扰,既然非得迷信电池那我也没办法了,从体积和实用性角度甲乙电池毫无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有干扰我就不发这个帖子了,这是正弦波逆变,做好隔离完全没有干扰,既然非得迷信电池那我也没办法 ...

我还真不懂,正弦波逆变和普通的220v交流电不同吗?除频率外,不都是正弦波吗?而直热式电子管不是怕交流电吗?能给讲讲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不懂,正弦波逆变和普通的220v交流电不同吗?除频率外,不都是正弦波吗?而直热式电子管不是怕交流 ...

直热式电子管当然可以用于交流电,5Z3,2A3,300B这些都是直热式,完全可以用交流电,因为这些电子管灯丝功率大,热容量大不会引起交流声,1R5/1A2系列属于电池式电子管,特点是省电,但是灯丝热容量小,直接应用交流电会引起交流声,不过没关系,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滤波不就没有交流声了。下面再说干扰问题,所谓干扰是由劣质开关电源,直流电动机等造成电网产生大量高频谐波的干扰源,经电线传入收音机以后对收音机造成干扰,这也是为什么收音机要用电池的原因,是因为隔离开电源线,让整个系统处于悬浮状态。同样,我们采用一个谐波干扰很小的正弦波逆变器,再把它放进屏蔽盒,同时屏蔽盒与收音机共地,这就能得到和电池供电质量一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