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耳机口输出接入音响,声音小怎么办?

楼主(2020-11-29):
平板电脑耳机口输出接入音响,声音小,即使平板电脑音量开到最大也不行,远不及CD机输出音频信号强。我的功放有PHONO(电唱机)输入接口,试着从这里输入,声音够大了,平板电脑不需要开到最大音量。

网友:
用电唱机接口输入,要去掉均衡网络。否则声音失真。当然听个响就无所谓了。

网友A:
功放有PHONO(电唱机)输入接口 : 很老的功放了!现在的功放不可能有这个输入接口。

用电唱机接口输入,要去掉均衡网络。否则声音失真。当然听个响就无所谓了。

网友:
是不是平板耳机孔接法不对,要不音量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有PHONO(电唱机)输入接口 : 很老的功放了!现在的功放不可能有这个输入接口。

马兰士PM711AV

网友:
你这种连接不行,无论是输入、输出阻抗,还是信号电平都严重失配。

就功放机来说,TAPE(磁带)和CD输入端一般要求输入电平在100至300mV间,输入阻抗在几百欧姆至几十K间,耳机信号端根本无法满足要求。

老式功放机都有有PHONO接口,这个接口属电唱机专用接口,输入信号一般要求在1至3mV间,输入阻抗通常在几十至上百K间。就功放机来说,这个端口的输入阻抗极高,信号电平很低,因此内部电路通常都用双运放电路对信号进行补偿放大。你把平板电脑耳机信号从此端接入,也只会是严重失真的声音。

一般来说音源输入和输出有两个重要的基础指标,一个是阻抗匹配另一个是信号电平匹配,任何一个指标失配要么声音极小,要么严重失真。

网友:
我手机接功放也是要手机音量调节大才能声音听到,

网友:
在耳机输出左右声道各并联一个27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
PHONO输入和其他输入的频率均衡不一样,可以在你的平板上调一下做补偿

网友:
用运放做个缓冲器应该会好的吧?

网友B:
以前我们玩录音机的时候喇叭输出信号进行内录传输,在喇叭输出端接分压电阻,进行衰减,满足信号电平匹配,不然输出信号太大,这样就可以实现两台录音机一个放,一个录,磁带音乐拷贝。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玩录音机的时候喇叭输出信号进行内录传输,在喇叭输出端接分压电阻,进行衰减,满足信号电平匹配, ...

那时的低档录音机只有喇叭输出和麦克风输入插口,麦克风插口的输入电平1毫伏左右,所以需要分压电阻衰减。楼主情况不同,扩大器的线路(或AUX口)输入电平要求至少是0.5伏以上,所以会发生音量不够情况。建议加个前级放大,现在淘宝上用5532的前级放大板多如牛毛,几元钱一片,买来用即可。要是有耳机放大器的话直接拿来用也可以。

网友:
扩大器线路输入的阻抗很高,在几十K以上,平板电脑的耳机输出阻抗即使比较大,也是欧姆级别的,扩大器的输入阻抗远远大于平板电脑的输出阻抗,也就是扩大器绝不会影响平板电脑的工作状态,声音小完全是平板电脑的输出电平不够,加个电阻不会有任何好处,声音只会变得更小。楼主从电唱机口输入音量就够了,但电唱机口的输入电平在1毫伏左右(动磁唱头),实际过载了,而且楼上也指出了电唱机输入是带均衡电路的,接平板电脑会引起很大的频率失真,不可取。

网友:
阻抗匹配  这事很重要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3
其实shiuyipyuen版主在上边这个帖子里已经说清楚了这类问题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