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6v的变压器能做输出牛吗?

楼主(2020-11-29):
买错了闲置没有,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好,不知道做胆机输出牛会怎么样

网友A:
响是没问题,好听不好听则是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是没问题,好听不好听则是另说。

那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B:
80W的、两个对接可以代替小胆机电源高压部分。比拆改做输出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W的、两个对接可以代替小胆机电源高压部分。比拆改做输出牛更好。

这个办法好啊,是不是电子管灯丝电源也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啊,是不是电子管灯丝电源也解决了?

不一定行,你可以试试。最好灯丝另用一个变压器。

网友C:
这个体积的80W?呵呵
这哪是火牛啊?这是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体积的80W?呵呵
这哪是火牛啊?这是水牛。

我也认为80w是新工艺制作下的新产品了。

网友:
出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频响很差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电源变压器应急替代输出变压器尚可,220V/6V约5K/4欧姆。一般功率不宜大于5W,功率越大初级电感越小,改为顺插后电感还要减半。深圳才兴电子有限公司就是生产下面这种变压器的,如果真有80W,那次级电流13.33A,绕组铜线线径要2.37mm。5#的建议我倒觉得可行。

网友:
5#那种办法太浪费(材料、电费)。留着以后做单独的灯丝牛吧,或者拆了重绕,增加高压绕组,做小胆前的电源牛。

网友:
只能做灯丝变压器,目测这个个头30W左右。做6P1推挽的灯丝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体积的80W?呵呵
这哪是火牛啊?这是水牛。

淘宝货你懂的,40块钱一个左右买的

网友D:
当年我用5瓦灯丝变压器铁芯顺插代换过红灯5灯机的输出,听不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用5瓦灯丝变压器铁芯顺插代换过红灯5灯机的输出,听不出差别。

我这个是写着80w,感觉做个灯丝牛是最合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行,你可以试试。最好灯丝另用一个变压器。

可以的我是这么用的,次级12V的变压器,灯丝直流稳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我是这么用的,次级12V的变压器,灯丝直流稳压供电。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您实用过最有说服力。我只用两只10W(EI57)左右的变压器临时代用过一个耳放的电源,灯丝用电没敢在中间取,所以说“不一定行”......

网友:
当年第一台6P3就是用12V的几瓦电源牛做输出牛,中频重,高频差。但当时没其它能玩了,能响也算不错了。

网友:
就这体积,有40W就不错了!

网友:
能做 可以响的

网友:
我自己做的电子管收音机就是用的一个老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牛的,效果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我是这么用的,次级12V的变压器,灯丝直流稳压供电。

做个前级牛用那是很不错的,估计这样效率就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前级牛用那是很不错的,估计这样效率就低了

当时只考虑就地取材理性发烧了,胆耳放还是牛输出的,本来效率就低,不过听感自己很满意。用了5-6年了。

网友:
测测初级电感量,没拆之前在10亨以上就可以用。拆开,铁芯顺插,垫绝缘纸0.2㎜厚的。装回去,电感量在6-8亨,这样基本上能保证低频响应了。高频也就能达到8000-13000赫兹。作为一般稍好的听音乐,已经够了。从照片上看,楼主的变压器功率在30VA,这种变压器,没拆之前的电感量顶多能达到4亨,再进行铁芯顺插后垫绝缘纸,装回去,电感量只能达到1-2亨。这样低频响应只能达到200-400赫兹。这样听音乐,肯定是干巴巴的了。楼主要找初级380伏,次级为9伏,功率在10VA以内的变压器,改制比较有意义。在听感上能说的过去了。要是220伏输入变压器,功率超过8VA以上,初级电感量就达不到要求了,都偏小了。我曾经测过。变压器的功率在1-3伏安时,初级电感量在10-18亨。3-6伏安就在我6-10亨了。在7-10伏安时就在4-6亨之间了,这样的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低频响应就差强人意了。要是能遇到Z11,0.35的灰色铁芯变压器,20VA的初级电感量都能达到10亨以上。做输出变压器,非常把不错的。可惜这种Z11灰色铁芯,几乎见不到了。